cpu控制的同步整流,会不会出现倒灌?

楼主(2017-06-21):
上图是st公司用stm32控制同步整流的一个电路示例,请问在没有其他电流检测电路配合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电流倒灌的现象?
也就是图中Icharge对L充电后,在Q2 ON的Idischarge时段,如果L中能量全部释放掉后,Q2 ON时段还未结束,C上的Vout会不会反向通过Q4->L->Q2倒灌放电?

网友A:
同步整流本来就可以倒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本来就可以倒灌呀

那个其实是sink。同步整流一般都有sink功能。要想不sink,需要加电流反馈环。

网友C:
当然会,高端的做法是检测同步整流管的电流过零后这个周期就结束驱动。我一般检测平均电流,在输出电流较小时停止驱动同步整流管,仅使用其内置体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其实是sink。同步整流一般都有sink功能。要想不sink,需要加电流反馈环。 ...

同步整流不倒灌就是buck,倒灌就是bo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不倒灌就是buck,倒灌就是boost

错也。你对同步整流的概念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其实是sink。同步整流一般都有sink功能。要想不sink,需要加电流反馈环。 ...

所以在分析st的这个demo板时,一直有疑问,很好奇st是怎么做到的,或者因为demo板,根本就没特意加上这一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会,高端的做法是检测同步整流管的电流过零后这个周期就结束驱动。我一般检测平均电流,在输出电流较小 ...

st的这个demo板,加个过零电路应该不麻烦,而且既然是作为数字电源的demo板,而且特意以同步整流作为特色的,电流过零应该需要考虑才完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的这个demo板,加个过零电路应该不麻烦,而且既然是作为数字电源的demo板,而且特意以同步整流作为特色 ...

哪里有这个DEMO板?我想来个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这个DEMO板?我想来个测测。

stm32f3348-disco

网友:
st数字电源只有334这一款而且死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st的这个demo板,加个过零电路应该不麻烦,而且既然是作为数字电源的demo板,而且特意以同步整流作为特色 ...

加电流采样,用高速比较器是可以实现的。倒灌的话会引起环流,效率降低。

网友:
仅仅就图上的 结构而言肯定是会出现倒灌,
这个demo原理图上难道没有硬件或软件检测电流?或是强制要求输出电流大于某个值才运行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不倒灌就是buck,倒灌就是boost

buck和boost还有这样的概念,没怎么接触开关电源吧,基础知识点都错了

网友:
同步整流Q4是MOSFET,Vout会倒灌。这个拓扑对输入输出电容要求比较高,需要抗住较大的电流纹波。

网友:
Buck拓扑允许底管作为放电使用,也就是你说的可以出现也允许出现倒灌。

底管Sink常见的几个用途:
# 给输出电容放电(电感电流反向):轻载时,保持工作频率处于超声频率以上或额定工作频率。会降低轻载下的效率,但没有恼人噪音或方便滤波。
# Buck作为Terminal电源时,放电维持Vout。典型为DDR的VTT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