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莫友用过华谊PM3005B/30V5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吗?性能如何?

楼主(2017-06-21):
有莫友用过华谊PM3005B/30V5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吗?性能如何?请评价一下,谢谢!

楼主:
体积比较小,好像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老老实实的买大一点的品牌吧,不然调试除了问题,你都不知道该怀疑谁

网友:
昨天220,现在380了

问了是开关电源的,其他不明,没有纹波测试图

没敢下手

网友:
买过一个这牌子的便携式无档位万用表,出现场查个线路啥的很好,初学者不容易烧表,感应检测断线位置,功能做的不错,方便

网友A:
买淘宝飞梭那个 别的不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淘宝飞梭那个 别的不要看

具体什么型号,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请指教

好像是汉什么浦园  400块钱  便宜普通电源唯一选择

网友:
实际教训 华谊的产品还是不要买 平时玩玩还行 做开发还是算了

网友:
这是假的,真货是(东莞)"MASTECH 华仪仪表",并且没有电源产品。

网友:
我用过,是杭州华谊,一般,里面是开关电源,很轻

网友:
楼主,700多就能买到二手菊水pan35-5

网友:
哈哈华仪好主要做测试仪器的吧,有电源么!

网友:
从没用过这种电源的路过,桌子上常备24V14A的开关电源,输出加各种淘宝买的升降压模块,用几V就用几V的模块

网友(2018-01-03):
用过,从京东上买的,用它时板子烧写总是莫名奇妙的出故障,换台2000+的电源,板子棒棒的

网友:
买艾德科斯的, 也就800块吧 ,放心多了

网友(2020-12-26):
我用过PM3005B。
里面方案与这款类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i4y1E78X

网友:
华谊的万用表就是垃圾,稳压电源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