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主板,要求蓝牙,读IC卡,红外.对方报价2w.是不是太低?

楼主(2017-06-21):
大家好,昨天接到一个公司要求设计主板的,不到名片2/3的大小,60*56mm,要求厚度4mm,包电池。功能要求是,蓝牙通讯,读IC卡,红外控制,电池还得工作8小时。。。最后问对方他们的设计费预算是多少,结果说预算2W...这东西,硬件都是要小体积的,要蓝牙天线刷卡天线,还要红外,还要搞软件,从头做下来,就做这件事,开发周期应该要3-6个月吧,毕竟打样板不可能一次打好吧,而且蓝牙我没搞过。好吧,就算高手全职最快也要1-2个月吧,这2w感觉就算刚刚够,真的感觉像民工啊。虽说后面做好了有量,开始数量不一定。我猜就算有数量估计也就赚个加工费。。。没数量或者项目夭折就算赚个工资。。。
大家觉得像这样的项目设计费多少才合理啊?

网友:
的确太便宜了,软硬件一起搞,估计报价8W+以上才能接,不然电工越来越不值钱了

网友A:
2万差不多吧,你说的主板又不是电脑主板。

网友B:
除了蓝牙,另外2个都简单吧,蓝牙要看做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只是串口透传就简单了。 做400mah电池,工作8小时计算,系统电流50mA。这个应该很轻松达到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万差不多吧,你说的主板又不是电脑主板。

软硬件一起搞哦,电池的选项采购也要我们找哦。包括电池才4mm厚度哦,一遍电池都是 3mm厚度的,就算找到了,我们也要测试电池的性能和供货能力哦。。。2W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蓝牙,另外2个都简单吧,蓝牙要看做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只是串口透传就简单了。 做400mah电池,工作8小 ...

还要刷卡呢,刷卡也要用电流哦。你觉得2W报价合理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硬件一起搞哦,电池的选项采购也要我们找哦。包括电池才4mm厚度哦,一遍电池都是 3mm厚度的,就算找到 ...

不太好做啊,体积小,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蓝牙,另外2个都简单吧,蓝牙要看做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只是串口透传就简单了。 做400mah电池,工作8小 ...

蓝牙好像要跟手机或者平板通讯的,跟里面的App通信,感觉不是透传

网友:
不用想,2W肯定是太少了。

网友C:
我的理解,工作量2个月X月工资(以6000为例)=1.2W
再加难度系数8000
如果后期需要上门调试什么的,预计出差开销5000
2W-2.5W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D:
1、IC卡的读卡距离要求高吗,是否只要求读14443A类型卡,还是要兼容其他?
2、还有整套的硬件成本控制厂家有要求吗?
3、蓝牙是否需要双模?
如果读卡距离要求不高那IC卡部分还是很容易解决!如果成本要求不高,蓝牙直接选择模块,使用串口透传,很容易就搞定,不选模块那工作量得差很多!
至于红外和电池的话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不过总体来说包括软硬件设计报价还是偏低了,至少3W比较合理些!或者楼主可以跟我合作,我手上这些东西基本都有现成的,整合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IC卡的读卡距离要求高吗,是否只要求读14443A类型卡,还是要兼容其他?
2、还有整套的硬件成本控制厂家 ...

读卡的话应该14443A卡就可以,蓝牙选模块的快确实比较快,但是主板+电池体积要求 60*56*4mm哦,想清楚,以后还要负责生产,如果设计上不考虑生产的效率,怎么设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工作量2个月X月工资(以6000为例)=1.2W
再加难度系数8000
如果后期需要上门调试什么的,预计出 ...

刚入门的电工也要6k的工资了,2个月要把这个项目从硬件方案,材料的选型,软件调试好,那个工程师应该要1w以上才行吧,老大不是投票选出大家很多人的平均工资都在1W左右吗,6K这个工资太低了。如果自己晚上单干,2个月搞不定吧,全职勉强可以。全职的话就要辞职,下班自个干就要牺牲家庭时间。。。2w接下来也是赚个加班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好像要跟手机或者平板通讯的,跟里面的App通信,感觉不是透传

如果蓝牙要通讯,那工作量大了去了。没有10W+不要碰这个案子.别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做过类似的,蓝牙通信,支持3种卡,带显示充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的话应该14443A卡就可以,蓝牙选模块的快确实比较快,但是主板+电池体积要求 60*56*4mm哦,想清楚, ...

60*54的面积是比较足够的,主要是厚度受限制,电芯不好找,不过也是能找到合适的!!
至于要考虑到生产的话,其实能想到的东西就是电芯需要焊接,其他烧写程序测试老化这些生产流程如果有项目经验的话考虑进去应该也很快!!
后续要跟生产的话建议楼主最少开3W吧!!

网友:
除了体积以外,开发难度不是太大,蓝牙都用现有的协议栈,不过2W有点少,,,4w绝对可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蓝牙要通讯,那工作量大了去了。没有10W+不要碰这个案子.别的都不是问题。 ...

这个跟APP通讯应该是要看通讯是否复杂吧?透传只是蓝牙模块通过串口和主板的MCU通讯,很容易控制的,不需要了解蓝牙的协议什么的,只要知道透传模块的AT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入门的电工也要6k的工资了,2个月要把这个项目从硬件方案,材料的选型,软件调试好,那个工程师应该要1 ...

工资各地有差异,我只是给一个计算方法,具体你自己套,就算按1W的工资,那也是2W+0.8+0.5=3.3W
而且工作量不是按你花了多少时间来算的,你如果拖一年难道按一年来算吗?
另外,站在对方的角度,这个项目如果你报价超过3W,他为什么不直接找公司来开发,而是找个人,站在项目的角度,找公司的风险更小吧;
他不找公司的目的无非有二,1.是希望比公司报价低一点
2.以后想自己做,不希望找公司来做了以后,反而抢了自己的生意。
这是我的猜测,如果对方没有2的这个顾虑,直接找公司做好了,公司一般看重的是产品后续的批量,开发费用不会收取很高,就算收了,后续批量了,还是会返还的,怎么都比个人有优势;
如果对方有2这个考虑,我建议,你不用报太高,先做;后面对方有修改需求或者什么的,可以继续收下去啊,这是个长线生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APP通讯应该是要看通讯是否复杂吧?透传只是蓝牙模块通过串口和主板的MCU通讯,很容易控制的,不需 ...

模块加mcu,成本比单ble soc要高,板子空间也有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块加mcu,成本比单ble soc要高,板子空间也有限制了

楼主没做过蓝牙,如果是单ble soc那楼主收2W根本划不来!!所以这个要看这个主板的成本要求了,楼上也有人说蓝牙要重头开发的话要8W+10W+的!!
现在蓝牙模块和MCU体积都很小的,这个空间完全足够!!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有没有量后期再说,你可以说现在开发费可以高点,然后有量的时候再分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万差不多吧,你说的主板又不是电脑主板。

再简单也半个月也搞不出来

网友:
2W稍微低了,4W还可以做做。

网友:
做不做自己喜欢嘛,心态放正点。

网友:
这么像一元包邮呢!

网友:
你可以这么想  硬件1万可以做不, 软件1万可以做不。  如果都可以, 那就可以做。

其实我觉得2W可以了, 主要是结构 还有就是蓝牙和手机啥的通讯协议什么的稍微麻烦点。

如果一个人觉得不好弄,可以找人合作自己只做软件或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工作量2个月X月工资(以6000为例)=1.2W
再加难度系数8000
如果后期需要上门调试什么的,预计出 ...

能够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的人,月工作才6K?

没16K 税后,做出来 ,你都不敢用。

网友:
这样的报价只适合快餐高手,业余时间几个晚上就搞定了

网友:
做DEMO的话可以很快,不过要是需要做到量产的东西,还是需要些时间和水平的,建议楼主多报点,开发前签好技术协议,避免到时做完后不停的增加功能。最讨厌那种做完后要求这样要求那样的人了,豆腐都做成肉价钱了,但是客户又不好得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资各地有差异,我只是给一个计算方法,具体你自己套,就算按1W的工资,那也是2W+0.8+0.5=3.3W
而且工作 ...

对方是公司,给我们公司报价设计费2W,老板没接,说做不了。。。高手一个月应该也搞不定,画板要时间把,还要焊接,一般后面还是要改板的。。。2W的话一个木工接套房子的木工来做也差不多有了,铺地砖的师傅一套房子下来也赚个1W多,而且没啥售后的。2w感觉民工都不如了

网友:
厚度4毫米, 别逗了,  行吗,  板材 1MM好了,  芯片呢也算1MM好了,  还有读IC的磁头呢, 4MM的磁头都不好找吧

网友:
不管项目有多么简单,建议大家报价的时候不要报太低,现在接项目时,很多公司把开发费压得很低,也是恶性竞争的原因吧,楼主如果想挣点钱和锻炼一下,可以试试,有时感觉人是逼出来的,2W的开发费对我这种三线城市的人来说不算低了。
我觉的你这个项目可以采用CC2541(NRF51822 )+IC读卡(RC522 FM17520  PN532 CR95HF)+红外头,蓝牙天线和IC卡天线都采用板载的,红外通讯数据量大的话注意红外头的处理就行了,电平型和脉冲型的红外头,曾经吃过点小亏,想当然的,结果连续通讯上百字节出现问题,浪费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安卓手机(带NFC)读15963标签和14443A的IC卡,蓝牙传输,当然某些手机还带红外头。

可以找一下2-3MM的超薄电芯。

网友:
刚才看到你的蓝牙是用于和平板或者手机通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和客户沟通,建议他们把蓝牙功能改成WIFI,这样可以采用神器ESP8266,ESP8266可以提供AP功能给平板或手机,两者(多者)进行网络通讯,可以多台联网设备控制,ESP8266同样可以通过SPI之类的连接RC522等读IC卡,用IO口驱动红外等,不过耗电是个大问题。当然这只是个想法而已,搞电子的就应该各种想法和方案。

网友:
4MM能做到??

网友:
充分了解功能.签个协议.界定交付.
确定未来最少交付数量,数量不足,补足开发费用.
如果只是开发,二楼应该是底线.不提供原代码,后续改进另谈.

如果确实不好谈,给代码时嵌入:混稀后的,部分汇编的,编译后二进制直接地址访问的,Lib的....
如果给了充分的费用,lz应该全部交付.

当然任何情况下,不要交付工程文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修改:增加内容

网友:
CC2640 + PN532 + 红外。
蓝牙看具体要求,简单的write + notification,20K差不多,services多且复杂40K吧。
NFC+红外5K差不多。
硬件设计选型试产等等杂项15K
报价40K~60K
时间5~6周(加急3周应该可以搞定,加20K)

当然,需求必须开发前敲定,否则每次改需求重新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工作量2个月X月工资(以6000为例)=1.2W
再加难度系数8000
如果后期需要上门调试什么的,预计出 ...

我这的工程师,做类似开发解决方案行情价都是开发费:2000/工作日(依据难度评估工作日天数),加上其他硬件,差旅等开销。楼主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要好好评估蓝牙通讯这个功能,视手机蓝牙交互复杂程度而定,最好前期功能评估,千万别入坑。

网友:
方案很成熟(51822全搞定)。若2W还包含制板、贴片等费用,差那么一点意思!

网友:
绝对低了,开发到后期,可能说天线不好,距离不够远,蓝牙要过认证,要跟实验室测试的打交道,跟APP调试,一大堆东西,想想都烦

网友:
软硬件都搞,而且还有一个模块没搞过,干不了,一个坑就够你吃一壶的了

网友:
22楼说的有道理,现在很多公司没钱,拿着量来说事,可以让他多付点钱,量上来了再抵,别把市场行情搞坏了

网友:
仔细看看楼上不少电工都高估自己的水平,稍看了下后续稍提点要求可以就可以让这个项目凭楼上大多数水平无法完成,居然说公司2~3W可以搞定

网友:
哈,2万估计是诚意金。靠以后的生产才能盈利。自己评估一下概率吧。

网友:
如果一个月能搞定,还是可以做的,就当积累点客户资源了

网友:
感觉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