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样的ST-Link/V2支持STM32F030CCT6下载烧录调试

楼主(2017-06-21):
因为用了STM32F030CCT6,ST-Link找得到目标板,但debug出错,下载不了程序。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看到不认识这个芯片,所以怀疑ST-Link没支持。求解

网友:
你是东莞的?

楼主:
侧漏兄,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吗?被STM32F030CC折腾得没脾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漏兄,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吗?被STM32F030CC折腾得没脾气了。。

估计芯片被锁死

楼主:
貌似是的,改不了option bytes的设置,读保护一直存在。有无办法?JLC新买的片子啊。不给烧录?

网友:
第一个箭头:正常stlink都有一串序列号的,你这个系列好不对,你可以把电脑跟stlink直接的USB先插拔几次试试,正常来说不是“303030....”这样的
第二个箭头:可以考虑下更新较新版本的stlink固件,试试看吧
第三个箭头:一般选择复位芯片,当然这里需要你的stlink有接RS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