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多颗RGB三色LED怎么调整三种基本色的亮度

楼主(2017-06-21):
用R\G\B做指示,设置的红色电流比绿色大一倍,但是红色的亮度依然起不来,即使把红灯的电流加大到40--50mA,还是没有绿色10来mA的亮。专业大拿科普下怎么调整。用的是长方LED。电路是12V+开关+限流电阻+3颗5050LED,组成一个阵列。

网友A:
一般说绿色是指黄绿,比红色暗的,你的是不是翠绿?红色一点点电流就很亮了

网友:
三路pwn,标定初始化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绿色是指黄绿,比红色暗的,你的是不是翠绿?红色一点点电流就很亮了 ...

是翠绿的。黄绿的明显看起来发黄。多颗的话红色就不明显了,绿色最亮,蓝色次之,红色有点发暗。红色电流是绿色和蓝色的两倍。

网友B:
5050多颗   多颗5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50多颗   多颗5050

楼主语文老师哭了

网友:
人的眼睛相对红色对绿色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