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NUC972有没有遇到过运行USB固件死机的情况的

楼主(2017-06-21):
做了1块NUC972的4层核心板,现在调试遇到了问题,上电DEBUG口正常输出启动信息,但是用USB线连接上位机,NUwriter驱动正常,一运行connect后,972运行Run framware code就NUC972就死机或者重起输出NUC970 IBR 20151008.1735。之前做过2层板验证过的,原理图是应该没问题的。目前4层PCB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请教有人用这款ARM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晶振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采购买了一批假的ADP3339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采购买了一批假的ADP3339

电源跟不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