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里仿真,运放的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还高,这正常吗?

楼主(2017-06-21):
输入是100HZ  10mv的正弦波,放大了1000倍输出,正负电源给的+-3V,但是还是可以输出10V的电压出来,是否仿真软件又问题啊!

网友:
用TINA-TI试试。

网友:
multisim里面好像运放不加电源都可以工作

网友:
仿真结果仅供参考,我在一个1法拉级电容加上余弦电压220V 结果是起始电流为0。

网友:
接个负载

楼主:
接了一样,应该是仿真器问题!

网友A:
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muitisim一直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muitisim一直觉得挺好用的。

有这样的问题,跟模型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问题,跟模型有关系

软件自带模型一般不会有问题吧,我一般都挑软件里面自带的熟悉模型器件,没用过自制的或者网上别下载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模型一般不会有问题吧,我一般都挑软件里面自带的熟悉模型器件,没用过自制的或者网上别下载的模 ...

就是multisim自带的,有些同一型号的,换个模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