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obd 里can总线包括哪些信息?

楼主(2017-06-21):
    坛里有开发obd的兄弟吗?想问下汽车obd里,can总线上,包括哪些方面的数据?
汽车有高速can 、低速can、lin总线, 那么obd接口里的can总线是接了车身总线的哪条?
还是说所有的总线汇集到obd口,再出来的?

网友A:
OBD是从一个网关里面出来的一个接口,因为是对外的接口,所以设计上要考虑因为用户的使用导致的OBD接口挂了,但是不能对汽车的正常运行产生危害。

网友:
不同年代的车,obd接口上的总线类型可能会有区别,有的obd协议走的是k线,有的obd走的can总线,走k线的,obd接口也可能有can线,但是连接的具体是网关和还是和车身相连就不一定了

网友:
发动机那些重要部件走一条,外围设备走另外一条,OBD好像也作为外围设备用的,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D是从一个网关里面出来的一个接口,因为是对外的接口,所以设计上要考虑因为用户的使用导致的OBD接口挂了 ...

那就是说:车身总线都汇集到一个网关,网关向外有个OBD接口?

网友B:
虽然我搞汽车电子,也写过OBD代码。但我居然无法回答楼主的问题,好尴尬。

网友:
估计该有的都有。就是看你软件怎么跟它沟通。要不怎么查车辆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搞汽车电子,也写过OBD代码。但我居然无法回答楼主的问题,好尴尬。 ...

哈  这位兄弟obd上能读到哪些东西? 是双向的吗? 可以网总线发数据让别的ECU执行吗?

网友:
ISO15765,你去认真看看

网友C:
虽然我弄过汽车ODB但是我没办法回答楼主信息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弄过汽车ODB但是我没办法回答楼主信息量太多了。 ...

这位兄弟 弄过obd做了什么功能

网友D:
虽说我还在搞汽车电子,但真没法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车身总线都汇集到一个网关,网关向外有个OBD接口?

这个不一定,不同的车结构不一样,目前新的大众奥迪车,基本上是这种网关的模式,obd接口上的can接口,你监听不到任何信息,必须是通过设备发送指令请求,目前主要是uds,类似5054,以前还有tp2.0,日系车大目前的大部分obd接口上的can基本上是直接和车身系统连接的,通过这个can你可以监听到整车的很多can信息,而不需要发送请求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说我还在搞汽车电子,但真没法回复你的问题

哪方面没法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不同的车结构不一样,目前新的大众奥迪车,基本上是这种网关的模式,obd接口上的can接口,你 ...

明白了,uds 是更安全了,因为没有相应指令是读不到任何can数据的。obd就相当于一个总线集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不同的车结构不一样,目前新的大众奥迪车,基本上是这种网关的模式,obd接口上的can接口,你 ...

像小汽车 日系车 obd上 走的什么协议?J1939  还是ISO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小汽车 日系车 obd上 走的什么协议?J1939  还是ISO

像这种主动往总线上广播的,基本上看不出来是什么协议,就是id加报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不同的车结构不一样,目前新的大众奥迪车,基本上是这种网关的模式,obd接口上的can接口,你 ...

我是抓5053数据线数据反向破解数据。。。。

日系如果能监听到数据,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抓5053数据线数据反向破解数据。。。。

日系如果能监听到数据,那就太方便了 ...

国内高破解的目前就是这种路子,用原厂的设备通信,然后抓包,只是配套的用的软件比较高级,方便点,要想破解的快,还的对整车结构要比较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内高破解的目前就是这种路子,用原厂的设备通信,然后抓包,只是配套的用的软件比较高级,方便点,要想破解 ...

5053也是破解的产品?

网友E:
5053,5054是原厂的,但是国内山寨生产这个的不少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一个叫网关的ecu,就是一个can总线的路由器,多条can分别连接到不同子系统的can总线中,一般都是特定的报文转发到特定的总线上,是读不到内部的can报文;也有厂家,将odb接口与其他can线在一路的,比如国产的长安,那么你可以直接读取到can总线上的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53,5054是原厂的,但是国内山寨生产这个的不少

小白问,5053 5045是什么???

网友B:
很多ECU都含有OBD功能,例如TCU,ECM,BCM等等,要看你跟哪个ECU去通信了。楼主问OBD有哪些数据?有些是标准定义的,有些是厂家自定义的。另外每个主机厂都有CAN Matrix,这些都不可能对外公布的。所以楼主还不如去研究标准OBD,一般而言通信速率在500Kbps。研究OBD前提就是要了解UDS协议,然后再去看OBD部分。ECU程序中诊断程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楼主如果不在汽车电子行业就别深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ECU都含有OBD功能,例如TCU,ECM,BCM等等,要看你跟哪个ECU去通信了。楼主问OBD有哪些数据?有些是标 ...

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坑,比如想知道车门状态,那在 obd上的 CAN 总线上 怎么找到这个数据?  是通过UBS协议 还是 直接侦测总线数据?

网友G:
如果你没有车厂提供的ID,那你只能是不停的读取分析,找到该ID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没有车厂提供的ID,那你只能是不停的读取分析,找到该ID先..

那数据量就大了,有没有方便点的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5053,5054是原厂的,但是国内山寨生产这个的不少

可否告知一下大众车倒挡的can指令?手里有个车机,想用倒车影像播放视频,但是需要总线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问,5053 5045是什么???

去x宝上一搜,很多山寨的,就是诊断大众车身电脑的适配器,pc上运行软件,也可以更改ecu配置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否告知一下大众车倒挡的can指令?手里有个车机,想用倒车影像播放视频,但是需要总线控制。 ...

这协议可没有,属于专车专用的协议,现在大部分高后装的都是逆向破解的,一般外面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