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插件,长短针的区别和作用,疑问

楼主(2017-06-21):
如图,通过这种端子,实现两个PCB板的连接。

问题:
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暴力拔插,没对准就直接干,导致图2中的端子里面的信号针歪了或者断了,更换简直难。

发现图2中的端子,有多种规格,针脚数量一样,但是里面的针有长有短。

如下图:

最右边的053007,里面全部是短针,实际使用过,连接也非常牢靠,而且断针歪针的情况少多了,但是不好买,大多数是其他2个型号的。

想问:

1.为什么厂家将这种端子,做不同的规格,有长有短,出发点是什么
2.我想过,是不是实现热拔插,通过长针,先接触两个PCB板之间的GND,这样电气更安全?
3.如果用053007,有什么性能上的损失

懂行的朋友,请指点一二,感谢先!

楼主:
这种端子,应该是某一类电子器件规范吧?我们使用这个,完全是因为结构满足,针脚数量满足,对于其中的长短针的道道,还真是不懂。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针同时对准孔,比插准一根再对另一根,难插很多。

网友:
长脚接电源,热插拔用?

网友:
估计像USB接口一样,先供电,再通信

网友:
个人猜测长的一般设计成电源引脚,插入时可以先供电,USB的线插头也是这样设计的,电源触点会长一点

网友:
这种端子一般都会考虑压接工艺(就是不用焊接)的吧。

网友:
热插拔设计,一般要求电源地、信号地、电源等先接触,后脱离

网友A:
cpci吗,还是二十年前用过,都忘了...

网友:
为了热插拔准备的

网友:
这类接插件要求有导轨才能用吧,另外是压接工艺,而不是焊接工艺

网友:
结构设计时应该有辅助插拔的部分吧  用结构设计保证插拔顺利

网友:
参考三线(三头)电源插头的地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ci吗,还是二十年前用过,都忘了...

对的, 卖东西的人说cpci
我不懂这个概念

网友:
高概率是给热插拔准备的。长的GND或插入检测,先接触;最短的是信号;VCC不同的标准在哪种针上不一定。

性能影响考虑信号速率:低速,小电流,怎么玩都行;高速的话看连接器对应的标准,GND引脚要按定义来。

网友:
这个以前记得什么项目上也用到过,当时了解的长针就是先让gnd互相导通,是从电气安全和上电瞬间可靠性方面考虑的。

网友:
支持热插拔。 基站里边的背板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接口和插针。

感觉不是楼主用的这种场合, 用在基站基站机柜的话,会自动对准的。 前边是机箱的卡槽,电路板沿着卡槽 直接往后推就OK了, 自动对准。

网友:
热插拔esd设计?其他想不出了。

网友:
热拔插的需要,地线先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卖东西的人说cpci
我不懂这个概念

那就是了,cpci,插座安装很特殊,是压进去pcb的,不是焊接,我们当时都是直接拿到插座厂家那里他们给压好,因为厂家很近

网友A:
插头插进来对准的问题,是靠导轨的,机箱的,直接这样悬空插是不行的,
这个是标准接口,你找相关规范就有了,包括板卡大小,导轨什么的要求,都应该是一应俱全的,

网友:
CPCI专门有个规范的,以前公司用过,甚至包括机箱等等,你可以查一下,应该有个,以前看过的

网友:
CPCI的连接器,不同要求的选用不同,之前还用过带射频头的,最好选用压接的,

网友:
这个插座很贵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插进来对准的问题,是靠导轨的,机箱的,直接这样悬空插是不行的,
这个是标准接口,你找相关规范就有 ...

正解,必须要配合导轨

网友:
这个之前用过。

长针拿来做电源和地,短针做插入检测。

可以做热插拔。

有导轨,不会插偏的。可靠性很好。

压合的,不用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