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发过“带转盘伺服压力机控制系统开发”的请进来指...

楼主(2017-06-21):
朋友的开发要求如下:
--------------------------------------------------------------------------------------
★带转盘伺服压力机控制系统开发要求:
1.压力1吨,压装行程30mm,
    每分钟最快15次压装动作,
    显示压力数值,可调整压力大小!

2.转盘直径1.1米,转盘采用伺服电机驱动9工位间歇停顿和运转;

3.机器设置两个CCD,配置视像检测系统(2个CCD两个工位,管子伸下来)

4..电机设置:

     4.1. 驱动压力移动板的压力主伺服电机,功率1.5KW(带刹车)

     4.2.驱动转盘的伺服电机功率2KW+减速机100:1

     4.3.切削工作微型伺服电机3个以上,备用至50个,全部动作同步,可视为1个,功率200W/个

     4.4.打磨工作微型高速电机(无刷直流微型电机24V)3个以上,备用至50个,全部动作同步,可视为1个,功率200W/个

     4.5.润滑泵(电机)功率约150W,吸尘机(电机)功率?

5.工作周期运作模式:

     5.1.转盘开始运转到位后停顿时,压力移动板马上下压动作,下压到位后停顿2.2秒,此时上模板和下模板压紧,进入切削和打磨同步工序,完成后压力移动板上升,当上升至上模板离开下模板时,转盘马上开始下一个运转动作;

     5.2.一个压力动作周期是4秒,转盘是9个工位间歇运转和停顿,转盘每工位运转时间是0.6秒(另外3.4秒处于停顿状态),压力移动板下压和上升的时间分别是0.6秒(30mm行程),合计1.2秒,打磨和切削工序动作同步,工序工作时间是2.2秒

6.压力移动板下压的位移精度为0.01mm;

7.保养模式:转盘保养时可连续慢速运转,压力移动板保养时可再上升200mm行程

8.根据CCD图像测试监控系统设置产量计数和分类统计,统计资料现场和终端查询权限设置;

9.设置网络双向交流和控制模块,上传生产过程监控图像(压缩像素)和产量数据于网络终端上,网络终端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机器运转接受网络终端的指令控制,机器可用手机卡上网
,也可以连接WIFI上网

10.监控模式,停机并提示:
机器没有网络超过2天会自动停机,产品图像检测系统没有正常工作会停机,没有检测到产品图像会停机,产品图像检测到质量异常会停机;
开发要求:

     1.压力1吨,压装行程30mm,
        每分钟最快15次压装动作,
        显示压力数值,可调整压力大小!

     2.转盘直径1.1米,转盘采用伺服电机驱动9工位间歇停顿和运转;

     3.机器设置两个CCD,配置视像检测系统(2个CCD两个工位,管子伸下来)

    4..电机设置:

        4.1. 驱动压力移动板的压力主伺服电机,功率1.5KW(带刹车)

        4.2.驱动转盘的伺服电机功率2KW+减速机100:1

        4.3.切削工作微型伺服电机3个以上,备用至50个,全部动作同步,可视为1个,功率200W/个

        4.4.打磨工作微型高速电机(无刷直流微型电机24V)3个以上,备用至50个,全部动作同步,可视为1个,功率200W/个

        4.5.润滑泵(电机)功率约150W,吸尘机(电机)功率?

5.工作周期运作模式:

     5.1.转盘开始运转到位后停顿时,压力移动板马上下压动作,下压到位后停顿2.2秒,此时上模板和下模板压紧,进入切削和打磨同步工序,完成后压力移动板上升,当上升至上模板离开下模板时,转盘马上开始下一个运转动作;

     5.2.一个压力动作周期是4秒,转盘是9个工位间歇运转和停顿,转盘每工位运转时间是0.6秒(另外3.4秒处于停顿状态),压力移动板下压和上升的时间分别是0.6秒(30mm行程),合计1.2秒,打磨和切削工序动作同步,工序工作时间是2.2秒

6.压力移动板下压的位移精度为0.01mm;

7.保养模式:转盘保养时可连续慢速运转,压力移动板保养时可再上升200mm行程

8.根据CCD图像测试监控系统设置产量计数和分类统计,统计资料现场和终端查询权限设置;

9.设置网络双向交流和控制模块,上传生产过程监控图像(压缩像素)和产量数据于网络终端上,网络终端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机器运转接受网络终端的指令控制,机器可用手机卡上网
,也可以连接WIFI上网

10.监控模式,停机并提示:
机器没有网络超过2天会自动停机,产品图像检测系统没有正常工作会停机,没有检测到产品图像会停机,产品图像检测到质量异常会停机;
--------------------------------------------------------------------------------------------------------------------------------------------------------------------
本人没接触过机械方面的开发,请开发过这方面系统的指点一下!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吗?难度大吗? 第3点、第8点、第9点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用电脑 + PL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 + PLC控制

你接触过吗?能细说一下方案!
电脑会不会稳定?视像检测怎么处理吗?

网友:
我没看错吧,100个200W电机,这货得单独占个变压器了。

网友B:
呃,顺带提一句,我们公司刚刚买了一台伺服压力机,3吨的。就单纯的压力机,没别的功能,价格是15万。你这套东西准备卖多少钱,用单片机控制?还是你只会单片机?机器视觉有整套方案可以直接买。不过你这些指标和打算用的方案,我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顺带提一句,我们公司刚刚买了一台伺服压力机,3吨的。就单纯的压力机,没别的功能,价格是15万。你这 ...

我不懂这货的工作原理,也不知是怎样控制的,我只会单片机,所以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我只负责电子控制部分、机械部分由工厂负责。
视觉用什么方案?

网友:
这个设备预算100w以内研发费用,能做好?

网友:
单片机就别考虑了,必须用PLC

网友:
用PLC控制50多套伺服的系统,真没见过

网友:
用这么多伺服的方案,应该是坑

网友:
都要打仗了,还要去磨枪

没人阻止你用单片机,,,不过,伺服电机的加速脉冲你能搞定吗

网友:
这是一场打仗啊。

网友:
这是系统集成,需要一个团队来做,工控机+PLC+专用模块(伺服驱动器等),这种项目就不要考虑单片机了,当然如果你要用单片机来点个指示灯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这货的工作原理,也不知是怎样控制的,我只会单片机,所以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我只负责电子控制部分 ...

好奇楼主打算用单片机控制什么?

网友:
估计楼主是准备5W做好的,呵呵

网友:
打算用多少预算?另外伺服电机多轴相当于一轴的提法很有意思,如何控制?

网友:
这要CCD又要网络监控的,上工控机是比较方便的,不然单片鸡的外设能够调垮人的

网友:
光处理几十个伺服驱动器对单片机干扰就够喝一壶的了,还是考虑直接用PLC吧。或者用运动控制卡。逻辑都做在PC里面。调试修改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