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利用LPC1768的中断方式串口收发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大家好,本人最近刚学习LPC1768,现在利用它的串口3进行串口的数据收发,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这是中断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3Init (void)
{
    uint16_t usFdiv;
    LPC_PINCON->PINSEL0 |= (0x02 << 0)|(0x02 << 2);

    LPC_SC->PCONP |= (1<<25);                                           /* 开启UART3的功率寄存器控制位  */
    LPC_UART3->LCR  = 0x83;                                             /* 允许设置波特率               */
    usFdiv = (SystemFrequency/4/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
    LPC_UART3->DLM  = usFdiv / 256;
    LPC_UART3->DLL  = usFdiv % 256;
    LPC_UART3->LCR  = 0x03;                                             /* 锁定波特率                   */
    LPC_UART3->FCR  = 0x87;                                             /* 使能FIFO,设置8个字节触发点  */
    LPC_UART3->IER  = 0x01;                                             /* 使能接收中断                 */

    LPC_UART3->IER |= (1UL << 1);                //使能发送中断

    NVIC_EnableIRQ(UART3_IRQn);
    NVIC_SetPriority(UART3_IRQn, 7);

}
这是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3_IRQHandler (void)
{
    GulNum = 0;

    while ((LPC_UART3->IIR & 0x01) == 0){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LPC_UART3->IIR & 0x0E){                                 /*  判断中断标志                */

            case 0x04:                                                  /*  接收数据中断                */
                GucRcv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
                for (GulNum = 0; GulNum < 8; GulNum++){                 /*  连续接收8个字节             */
                GucRcvBuf[GulNum] = LPC_UART3->RBR;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while ((LPC_UART3->LSR & 0x01) == 0x01)
                {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if(LPC_UART3->LSR & 0x80) == 0x80)
                                                        /* 接收到的数据包含错误   */
                    temp = LPC_UART0->RBR;          /* 丢弃接收到的错误字节   */
                    else
                    GucRcvBuf[GulNum] = LPC_UART3->RBR;
                    GulNum++;
                }
                break;

                case 0x02:                                                                                        //发送中断
                for(i = 0; i < 8; i++)
                {                                                  // 连续发送8个字节
                     LPC_UART3->THR = g_Uart3Buffer.TxBuffer[pUartDCB->TxCounter++];
                }

            default:
                break;
        }
    }
}

这是主循环程序:

for(i = 0;i < 8;i++)
{
     LPC_UART3->THR = g_Uart3Buffer.TxPtr[g_Uart3DCB.TxCounter++];
}

下面是我请教的问题:
1)初始化时,设置FIFO为8个字节触发,是不是发送时要往THR中送8个字节,才会触发发送中断产生?像下面这个样子:
                for(i = 0; i < 8; i++)
                {                                                  // 连续发送8个字节
                     LPC_UART3->THR = g_Uart3Buffer.TxBuffer[pUartDCB->TxCounter++];
                }
2)在接收中断中:
            发生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是否意味着接受的尾部了,比如对方发送了30个字节,我用case 04:每次接受8个字节,
           当发生0c中断时,是不是FIFO里面是最后的6个字节了?
3)在接收中断中:
            发生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还要判断  if(LPC_UART3->LSR & 0x80) == 0x80)
                                                        /* 接收到的数据包含错误   */
                    temp = LPC_UART0->RBR;          /* 丢弃接收到的错误字节   */
           这时发生一次数据错,丢弃了数据,是否意味着对放送了30字节,我只能收到29个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亲自测试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2017-07-26):
fifo中断触发字节可以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