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NDOWS调试工具:串口/并口/TCP/UDP/HTTP/MQTT各种小工具

楼主(2017-06-22):
单文件绿色版
支持串口/并口/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HTTP调试 usb设备信息
支持不同通道转发
支持ASCII/HEX收发,支持不同HEX样式显示方便复制到代码
支持定时发送,随机发送,定时发送
支持发送文件
串口显示已接入串口并显示串口设备名
串口B可自行输入任意波特率
串口A支持RTS/CTS/DSR/DTR/CD/RING等信号
支持485模式
支持C语言转义字符,AT调试更方便
支持GPS解析
支持WOL网络开机
支持数据波形图显示
支持MODBUS调试
支持终端模式,键盘输入什么就直接发送什么
支持接收字符转换为键盘输入
支持收发信息统计(发送字节数和次数)
支持保存用户设置信息
支持窗口置顶
支持日志
双击接收区清空信息
支持显示时间 长度等信息
小工具:(不依赖网络)
和校验/异或校验/CRC8/CRC16/CRC32/BASE64编解码/字符串和文件MD5
二进制编辑器
HEX转BIN
C/C++ OC C# JAVA代码格式化
二维码生成
系统信息查看
网络抓包
定时关机/提醒

新增MQTT客户端

。。。。
更多特性自己发现吧

还需要什么功能可以回帖下版本加上

在线下载(最新版本发布地址)

来自 2楼

楼主:
新版本更新:
  • MQTT客户端
  • 看门狗
  • 点阵字库生成
  • 文件保存为C数组
  • XML格式化
  • 短信PDU编码
  • GBK-UNICODE转换
  • 串口RTS/DTR默认使能
  • 其它小问题修复

最新版在线下载地址:
http://tongxinmao.com/upload/COMNET.exe

来自 3楼

楼主:
V304更新:
  • 接收信息框字体设置
  • ASCII表 GBK字表输出
  • 声卡信号发生器
  • 2/8/10/16制转换
  • 自动回复(输入框无内容时使用收到的数据回复)
  • 表达式计算
  • TTS 文字转语音WAV
  • 摄像头

在线下载

来自 4楼

楼主(2017-07-27):
V306
增加WIFI共享热点
摄像头调试
文件合并小工具(内涵图制作)
增加短信猫/GPRS DTU透传
增加蓝牙RFCOMM调试功能
增加ESP8266调试
重新组织菜单项
增加USBHID调试
增加USB硬件桥接模块(固件添加中)
COMA只显示可用串口
增加常用软件下载
二维码解码

最新版下载

来自 5楼

楼主(2017-09-03):
V307 新增小功能

接收内容保存为二进制文件
源于要将一段AA BB CC DD 11 22 33 之类的十六进制保存为二进制文件却没找到一个工具

随机序列号(8字节)生成, comnet.exe  ramsn  d:\sn.h
自增序列号生成,              comnet.exe  incsn  d:\sn.h

序列号生成功能可在KEIL中设置编译前或编译后自动执行
生成的文件include到工程即可使用

来自 6楼

楼主(2021-09-10):
V312 (之前上传的版本IDE自动改了调试模式导致缺少DLL)

来自 7楼

楼主(2021-10-21):
V313  210925
加入端口(串口/并口/USB等)监控
修正UDP未启用仍显示发送成功
发送选项增加:数据前后随机添加数据用于协议容错性测试
小工具--转换中增加虚拟键盘码转字符和HID码
小工具--转换中增加dbm---mW 换算功能
HID 报告解析

拖放文件到软件:
可计算MD5值
EXE文件到软件生成EXE图标
DLL文件导出函数
HEX文件则转BIN

LUA脚本引擎加入键盘鼠标模拟操作vkey vmove vclick等
小工具增加窗口信息查看(spy)
小工具--转换计算加入国密码SM3 HASH计算(类似MD5)

网友(2017-06-22):
楼主出的都是精品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很强大

网友:
这个猛,非常感谢

楼主:
串口A打不开已修正上传,建议在线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
感谢分享,留着说不定有用的着的机会

网友:
感谢分享  楼主的安卓调试软件也很全很好用

网友:
很强,对波形显示感兴趣,要是波形显示画面能全屏就是和我用了,另外Y坐标是可变的就好了。

网友:
这大神啊,太NB啦。

网友:
不知为什么这个不停的闪动,鼠标的又不怕

网友:
感谢,这个工具很强大。基本所需东西全集成在一起。

网友A:
接收能不能加上时间

网友:
楼主出品,必定精品。十分佩服精通软件的。

网友:
小工具神器,要你命3000

楼主:
v301新增MQTT客户端

网友:
超级工具箱

网友B:
这么好的工具,感谢分享!Linux下用不了比较可惜

网友C:
串口A接收数据好像显示串口B

网友D:
用什么工具开发的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A接收数据好像显示串口B

谢谢! 刚刚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新增功能比较多,改动也比较大,测试比较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工具开发的这软件

C++ BUILDER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能不能加上时间

接收本来就有时间啊:
2017-06-22 23:26:05 0419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工具,感谢分享!Linux下用不了比较可惜

LINUX下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工具,开发也更方便
只不过没有图形化的工具

网友:
功能轰炸。。。。。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功能也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功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工具真不错,全有了

网友:
非常强大  顶下楼主

网友:
太实用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不错,功能多,实用

网友:
工具好全 多谢分享

网友:
标记 标记 标记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呀!

网友:
楼主威武,必须标记收藏

网友:
太强大了,必须顶

网友:
感谢楼主,这工具就是瑞士军刀啊!

网友:
搬凳围观_____这真是高度集成啊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是PHP 还是java做的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是PHP 还是java做的网页。

大php~~~~

网友:
通用的软件。

网友E:
mqtt服务器端呢,我现在遇到点问题,找了两个服务器,一个nodemcu mqtt客户端连不上PHP客户端可以,另一个正好相反,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mqtt服务器端呢,我现在遇到点问题,找了两个服务器,一个nodemcu mqtt客户端连不上PHP客户端可以,另一 ...

服务端是标准的MOSQUITTO, 符合MQTT协议的客户端都可以连接。

至少现在网页版的客户端,COMNET.EXE里的WIN32 MQTT客户端  以及官方自带的命令行都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工具,感谢分享!Linux下用不了比较可惜

楼上的很熟悉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端是标准的MOSQUITTO, 符合MQTT协议的客户端都可以连接。

至少现在网页版的客户端,COMNET.EXE里的 ...

好的,谢谢,我来试试,之前用的rsmb服务器和本站一个C#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端是标准的MOSQUITTO, 符合MQTT协议的客户端都可以连接。

至少现在网页版的客户端,COMNET.EXE里的 ...

果然可以,搞定了 。另外你的服务器是win还是Linux的,服务器代码自己编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很熟悉Linux?

现在工作环境全部在linux平台下

网友:
小工具中的字库生成提几条建议
1.希望增加生成任意大小的字库
2.希望增加生成GBK 繁体等字 ,
3.希望增加字库生成的方向
这部分功能 ts3做的不错  ts4有更更大进步可以参考

网友:
功能强大啊

网友:
串口配置似乎不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更新:
  • MQTT客户端

  • 1、窗口大小不能缩放
    2、接收窗口大小不可调整(左右上下)
    3、接收窗口字体不能修改,字体大小和颜色
    4、没有语言切换,英文
    5、波特率不能自定义
    6、日志不能指定路径和文件名称
    7、串口不能指定接收某条数据后,自动发送指定数据作为应答(参考docklight)

    暂时这么多了。希望LZ造福!!!

网友G:
    MQTT 测试无法连接到mosquitto 的服务上。

网友:
    好工具,谢谢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MQTT 测试无法连接到mosquitto 的服务上。

    可以的,如果服务器是匿名访问的,用户密码那不要填写

网友H:
    楼主,你这个UDP用的那个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如果服务器是匿名访问的,用户密码那不要填写

    每次第一次可以连接,断开后第二次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UDP用的那个控件?

    用API  没用控件

网友I(2017-08-30):
引用 楼主:
    用API  没用控件

    楼主,我现在用的是PCIE转并口卡,在使能并口的时候,提示creat service failed,会是啥原因啊,谢谢

网友:
    楼主出的都是精品, V5...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现在用的是PCIE转并口卡,在使能并口的时候,提示creat service failed,会是啥原因啊,谢谢 ...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因为默认的是用了底层驱动访问的,这样可以控制每个引脚。
    还有一种是使用WINDOWS API收发字节, 这种不用管理员权限。新版的可以选择用哪种

网友:
    感谢楼主,方便加上https协定吗?

网友:
    看下一下,感觉很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因为默认的是用了底层驱动访问的,这样可以控制每个引脚。
    还有一种是使用WINDOWS AP ...

    谢谢,不过并口的基地址只能是默认的0x378 么,不能被修改么, 我用的pci - 并口的 IO范围是 0x6EFC,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不过并口的基地址只能是默认的0x378 么,不能被修改么, 我用的pci - 并口的 IO范围是 0x6EFC, ...

    并口基址能不能改是由板卡决定的, 有些是可以改的(CH353L好像是可以的),如果可以改板卡厂商一般配有软件

    软件只能按系统分配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口基址能不能改是由板卡决定的, 有些是可以改的(CH353L好像是可以的),如果可以改板卡厂商一般配有 ...

    好的,谢谢大大

网友:
    很强大的软件。。。收藏了

网友:
    我昨天试了下,这个工具不错的,小巧但功能很丰富的,多谢楼主用心了。。。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ghost 版的,在启动Comnet V3.06版时会有“没有注册类”的提示,如附件所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启动Comnet V3.06进入软件界面后试了下串口,发现也是可以用,波形图也可以显示串口所收到的数据,但波形图的窗口不能进行缩放,希望楼主有空时也能更新下,谢了,这个Comnet还真不错,点32个赞。。。

网友:
    增加个BASE40的编解码嘛,恰好我要用到这个特殊的,可能比较小众

网友(2017-06-22):
单文件绿色版
支持串口/并口/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HTTP调试 usb设备信息
支持不同通道转发
支持ASCII/HEX收发,支持不同HEX样式显示方便复制到代码
支持定时发送,随机发送,定时发送
支持发送文件
串口显示已接入串口并显示串口设备名
串口B可自行输入任意波特率
串口A支持RTS/CTS/DSR/DTR/CD/RING等信号
支持485模式
支持C语言转义字符,AT调试更方便
支持GPS解析
支持WOL网络开机
支持数据波形图显示
支持MODBUS调试
支持终端模式,键盘输入什么就直接发送什么
支持接收字符转换为键盘输入
支持收发信息统计(发送字节数和次数)
支持保存用户设置信息
支持窗口置顶
支持日志
双击接收区清空信息
支持显示时间 长度等信息
小工具:(不依赖网络)
和校验/异或校验/CRC8/CRC16/CRC32/BASE64编解码/字符串和文件MD5
二进制编辑器
HEX转BIN
C/C++ OC C# JAVA代码格式化
二维码生成
系统信息查看
网络抓包
定时关机/提醒

新增MQTT客户端

。。。。
更多特性自己发现吧

还需要什么功能可以回帖下版本加上

在线下载(最新版本发布地址)

楼主:
新版本更新:
  • MQTT客户端
  • 看门狗
  • 点阵字库生成
  • 文件保存为C数组
  • XML格式化
  • 短信PDU编码
  • GBK-UNICODE转换
  • 串口RTS/DTR默认使能
  • 其它小问题修复

最新版在线下载地址:
http://tongxinmao.com/upload/COMNET.exe

楼主:
V304更新:
  • 接收信息框字体设置
  • ASCII表 GBK字表输出
  • 声卡信号发生器
  • 2/8/10/16制转换
  • 自动回复(输入框无内容时使用收到的数据回复)
  • 表达式计算
  • TTS 文字转语音WAV
  • 摄像头

在线下载

楼主(2017-07-27):
V306
增加WIFI共享热点
摄像头调试
文件合并小工具(内涵图制作)
增加短信猫/GPRS DTU透传
增加蓝牙RFCOMM调试功能
增加ESP8266调试
重新组织菜单项
增加USBHID调试
增加USB硬件桥接模块(固件添加中)
COMA只显示可用串口
增加常用软件下载
二维码解码

最新版下载

楼主(2017-09-03):
V307 新增小功能

接收内容保存为二进制文件
源于要将一段AA BB CC DD 11 22 33 之类的十六进制保存为二进制文件却没找到一个工具

随机序列号(8字节)生成, comnet.exe  ramsn  d:\sn.h
自增序列号生成,              comnet.exe  incsn  d:\sn.h

序列号生成功能可在KEIL中设置编译前或编译后自动执行
生成的文件include到工程即可使用

楼主(2021-09-10):
V312 (之前上传的版本IDE自动改了调试模式导致缺少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