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大耳机64欧的请推荐一个小耳放

楼主(2017-06-22):
JVC的HA-RX900耳机,618打折469,以前没用过耳放,看参数是64欧的,不知道电脑声卡直推怎么样,所以耳放你懂的。
俺是木耳,没有电流声就好。

网友:
不打折也才499,
还有卖259的

网友:
64还好啊。 我感觉一般能推动啊。 能不能推的好就不好说了。600的就基本不用试了。
木耳的话就好办了。 先用手机推推试试呗。

网友:
HD598se阻抗50欧,手机推起来没压力。。。但总感觉没推好

网友:
这么巧,我也刚入了一个RX900,今天刚到的,我直接用电脑推,试了一下,感觉推的不够,低音出不来,还有就是满音量居然不破音,当然是直接听没有戴头上

网友:
电工嘛,自己DIY一个不就得了,TI的TPA6120A2,便宜又大只,要么就发烧运放+BUF634之类的

网友:
我的RX900才花了100多

网友:
最简单的用47耳放 高端的就高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