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加热片?厚度在0.4mm以下

楼主(2017-06-22):
现在工作中需要用到一种加热片,对体积的要求很严,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呢
长度:10mm以下
宽度:7mm以下
厚度:0.4mm以下

其中对于尺寸的要求很严格,有这样的加热片吗?

网友:
1210的贴片电阻差不多吧

网友:
2512的刚好合适

网友:
PET碳晶发热膜,0.15mm厚

网友A:
大概加热到多少度? 功率? 另外,标题("寻找一种加热片?")很霸气! 建议改一下。

网友:
确实电阻最合适,直接标贴就可以,工艺相当简单

网友:
功率要多大?

网友:
加热温度呢?

网友:
电热丝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加热到多少度? 功率? 另外,标题("寻找一种加热片?")很霸气! 建议改一下。  ...

工作电流在100mA左右差不多,工作电压为3.3V,功率在0.5W以下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参数是大小和厚度。

网友:
贴片电阻的厚度可能大于0.4mm

网友:
标题不合格。

网友:
外面加热用铜片把温度传导进去。

网友B:
柔性印制板,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性印制板,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想法很好 谢谢了

网友:
18650打火机的电阻丝应该满足楼主需要,但固定要想办法。用0.2mm的电炉发热片(不确定厚度,但应该差不多,量大可以定制),两片0.1mm的云母片固定。

网友:
有一种石墨电阻膜可以用来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