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到8020000出现flash timeout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22):
,有些芯片刚开始就出现这个错误,用坛里的一个解锁程序运行下就可以。有片就不行,一直卡这地址。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如果设置没错误估计就是买到了128k的芯片,128k之后不保证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没错误估计就是买到了128k的芯片,128k之后不保证好坏。

有这个可能,刚好是128K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