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边框如果做直角缺口,弧度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7-06-22):
如图:缺口部分加工成直角后,直角部分的弧度最小能做到多少?

网友A:
如果需要直角缺口,在内90度的地方放个孔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用1.5mm的铣刀,
要内直角只能放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直角缺口,在内90度的地方放个孔就可以了。

放个孔之后,直角的弧度就是钻头的直径吧,请问现在最小的钻头是多少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个孔之后,直角的弧度就是钻头的直径吧,请问现在最小的钻头是多少mm? ...

jlc开槽最小0.65mm。。。

网友:
看到过直角很直的,没有弧度,嘉立创应该0.6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个孔之后,直角的弧度就是钻头的直径吧,请问现在最小的钻头是多少mm? ...

没法上图,楼上的意思估计是孔的圆心在直角的顶点处,这样内直角就没有弧度了,我们这边产品的定位夹具内直角都是这么铣出来的

网友:
画了个示意图,反正意思差不多

网友:
8楼 是正确答案.

网友:
冲压一般也不取直角,直角会很快磨损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