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是否需要与被测信号共地?

楼主(2017-06-22):
运放使用的是AD620

这个电路要如何修改,才能实现差分信号输入,不共地。

网友:
应该要的,共模输入有限制

网友:
想办法隔离

楼主:
在不共地地的时候也是能测到信号,但是与输入信号共地相比,多了些毛刺。

网友A:
把R2、R3去了试一下呢,这样也相当于不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2、R3去了试一下呢,这样也相当于不共地。

这两个是偏置电阻,不是一定要加吗?

网友:
AMC1200隔离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