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RSA、MD5对应注释说明的加密算法在哪下载

楼主(2017-06-22):
因为手上的这份代码被修改过,在不到源码了。

注释部分的说明是:
/*
        RSA.C - RSA routines for RSAEURO

    Copyright (c) J.S.A.Kapp 1994 - 1996.

        RSAEURO - RSA Library compatible with RSAREF(tm) 2.0.

        All functions prototypes are the Same as for RSAREF(tm).
        To aid compatiblity the source and the files follow the
        same naming comventions that RSAREF(tm) uses.  This should aid
        direct importing to your applications.

        This library is legal everywhere outside the US.  And should
        NOT be imported to the US and used there.

        All Trademarks Acknowledged.

        RSA encryption performed as defined in the PKCS (#1) by RSADSI.

        Revision history
                0.90 First revision, code produced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RSAREF(tm), still it worked fine.

        0.91 Second revision, code altered to aid speeding up.
                Used pointer accesses to arrays to speed up some parts,
                mainly during the loops.

        1.03 Third revision, Random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double check, RSAPublicEncrypt can now return RE_NEED_RANDOM.
*/

网友A:
这个是RSAEuro公司的代码?

楼主是打算应用在STM32上面吗?能跑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SAEuro公司的代码?

楼主是打算应用在STM32上面吗?能跑得动吗?

还没移植呢,还有其他官方库选择吗

楼主:
在来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