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等功率调节使用移相触发如何算导通时间?

楼主(2017-06-22):
有一个温控项目需要调节交流电功率,想使用PID算法,把正弦波半周导通面积划分为100等份来实现不同功率输出;

因为是即热式加热水的,觉得使用计算导通周波个数方法调节不了,想用移相触发来改变可控硅导通面积来做,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可以,有个专门的芯片可以做到,那个芯片是获取交流电的正弦波波形,来控制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个专门的芯片可以做到,那个芯片是获取交流电的正弦波波形,来控制占空比 ...

关键是现在硬件已经完成了,还有就是功率很大,估计专用芯片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硬件已经完成了,还有就是功率很大,估计专用芯片不便宜

功率和芯片关系不大,只要驱动管的功率够 就可以了!

网友C:
100个点不多,先算好每个功率点对应的导通时间然后查表,从前一个过零点起计数,时间到开通,过零自然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个点不多,先算好每个功率点对应的导通时间然后查表,从前一个过零点起计数,时间到开通,过零自然关断 ...

嗯,你说的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半周波的积分面积划分100份,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和芯片关系不大,只要驱动管的功率够 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在mcu和可控硅之间加一个把交流等功率调节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半周波的积分面积划分100份,怎么计算? ...

高数忘得差不多了,有错大家别喷我,下面上图

网友C:
word好编辑公式,之后可以用excel自动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rd好编辑公式,之后可以用excel自动计算

上面最后有错,半个正弦周期应该对应时间是10ms

网友:
用Excel计算了下

网友D:
通断整个波形个数好些,不然干扰很大。不要截断正弦波。这么大功率要三相电吧,更加干扰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硬件已经完成了,还有就是功率很大,估计专用芯片不便宜

专用芯片不贵 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断整个波形个数好些,不然干扰很大。不要截断正弦波。这么大功率要三相电吧,更加干扰大吧。 ...

其实这个方案不错,估计楼主担心响应时间太慢,功率要1%步进,意味着每个调节周期至少要100个半工频周期即1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方案不错,估计楼主担心响应时间太慢,功率要1%步进,意味着每个调节周期至少要100个半工频周期 ...

百分之一步进不代表分成100份啊,开关的周期分开到整个周期,像 2个波形开-3个波形关-3个波形开,4个波形关。。。。。。。一段时间内调节精度可以无限提高的,不是要等100个周期调节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断整个波形个数好些,不然干扰很大。不要截断正弦波。这么大功率要三相电吧,更加干扰大吧。 ...

通断整个波,时间太长了,大功率加热器,惯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断整个波形个数好些,不然干扰很大。不要截断正弦波。这么大功率要三相电吧,更加干扰大吧。 ...

2000W的加热器,用市电单相,结果会怎样只能试了才知道,控制导通周波更简单而且精准,只是惯性太大真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方案不错,估计楼主担心响应时间太慢,功率要1%步进,意味着每个调节周期至少要100个半工频周期 ...

对的,谢谢你回答,我试试算出来对不对,我这个是即热式出水的,想想断开几百毫秒,水的温度波动估计远超意外,控制周波个数的方法驱动灯泡看过,闪烁就跟呼吸灯一样,

所以才想用移相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一步进不代表分成100份啊,开关的周期分开到整个周期,像 2个波形开-3个波形关-3个波形开,4个波形 ...

嗯,你的方法的确不错,主要看通断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无法使用PID了,如果只是调到固定功率这个方法非常好

网友:
过零检测,同时得到正玄波周期,过零点开始定时器计时,到点就触发可控硅。触发角度一定要根据周期来换算定时器值。
我们做励磁的,几百A电流,就这样PID调节,稳稳的。

网友E:
惯性和周波与斩波控制无关,2000w的加热器,假如是1%功率,你1s导通一个波刚好。但对于你2000w的功率1s的时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现在惯性是你算法的问题,而不是控制方式的问题。

网友:
不是说周波好或者斩波不好,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周波调节不了,不一定换上斩波就会好很多。

网友:
当然,如果你想输出60%功率肯定不会是输出60个半波,停40个半波啊。你要输出两个半波,停一个半波。

网友:
上面失误,应该是输出3个,停两个。

网友F:
我为这个问题专门复习微积分三天,得出结论如下:对于电阻性负载,导通角与功率的公式如下:n = 1-x/pi+0.5*sin2x/pi。式中是x是弧度,pi就是大名鼎鼎的圆周率。如果你的小单机能算得过来,就试一试。

网友G:
2000瓦恒温烘箱,里面还有循环风机,也是跳周期控制的。

网友H:
不需要那么线性都可以,直接相位等分就可以了,不用考虑电压等分,PID也是很智能的。
既然你是用于控温,调压,调功都可以的,调功对电网干扰还比较少,电路也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惯性和周波与斩波控制无关,2000w的加热器,假如是1%功率,你1s导通一个波刚好。但对于你2000w的功率1s的时 ...

如果是对固定的液体或空气加热的确是问题不大,但是对于1min500ml流动的水可能就不一样了,加热管的热量会瞬间被水带走,这样出来的水温偏差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为这个问题专门复习微积分三天,得出结论如下:对于电阻性负载,导通角与功率的公式如下:n = 1-x/pi+0.5 ...

哈哈,如果只是需要100个对应数据,当然是先算好采样查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0瓦恒温烘箱,里面还有循环风机,也是跳周期控制的。

对温箱里固定空气加热就好办多了,我这加热的对象是流动的水,一次性的不会循环加热,我固定很多人是没想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那么线性都可以,直接相位等分就可以了,不用考虑电压等分,PID也是很智能的。
既然你是用于控温,调 ...

的确精度也不需要很高,各种方法都可以尝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的确精度也不需要很高,各种方法都可以尝试。。。

用调功搞过定温控制 10l水 +-0.0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调功搞过定温控制 10l水 +-0.05度

你的应该是固定容器里的水吧,那还相对容易一些,即热式恒温出水我觉得会更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应该是固定容器里的水吧,那还相对容易一些,即热式恒温出水我觉得会更难 ...

虽然是固定容器,但热滞后较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