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比如1小时喂一次狗的外置看门狗芯片

楼主(2017-06-22):
情况是这样的,有个设备平时是低功耗,大概1小时上传下数据,然后改设备在野外矿井里工作,怕死机,客户要求加看门狗;
然后问题来了,我看了下外置看门狗芯片,基本是1.5s或很短时间就要喂一次的(这样就没办法做到低功耗了),比如有没有1小时喂一次,时间长一点的看门狗啊?
或者 我这种情况,有啥好办法解决吗?在此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下 自己顶下

网友A:
买个小mcu替代看门狗算了。更灵活。

网友B:
几乎没有,最长也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那要是死机了,怎么办,狗都饿死一个小时后才知道?
还有定时器去喂狗耗电没多少吧

网友:
买个小mcu替代看门狗算了。更灵活。+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最长也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那要是死机了,怎么办,狗都饿死一个小时后才知道?
还有定时器去喂 ...

就是1小时后,没喂看门狗,看门狗把MCU的RESET拉低,复位啊,前提是外置看门狗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最长也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那要是死机了,怎么办,狗都饿死一个小时后才知道?
还有定时器去喂 ...

几分钟的看门狗,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
DS3231,最长可以一年喂一次。

网友:
外接一个小型MCU做看门狗,时间设置更灵活.

网友C:
这要多小的功耗,连喂狗都这么扣?
这么扣功耗,别想着外接小MCU了。
我们的产品14505电池供电4年也是1秒左右喂狗的。
难道你的产品是nA级的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mcu替代看门狗算了。更灵活。

小mcu死机怎么办,岂不是更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最长也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那要是死机了,怎么办,狗都饿死一个小时后才知道?
还有定时器去喂 ...

请教哪种看门狗喂狗间隔时间可以达到几分钟?我的项目需要这样的.谢谢

网友:
你的思路有问题,既然用到看门狗,就是要及时的喂狗,否则及时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mcu死机怎么办,岂不是更坑了

简单的不容易挂

网友:
MAX6303貌似可以几分钟喂一次。

网友F:
TPL5010
Selectable Time Intervals 100ms to 7200s

网友G:
用内置RTC定时唤醒不就行了

网友:
用电阻电容比较器做一个,或者一个NE555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内置RTC定时唤醒不就行了

MCU 跑飞了 怎么办?内置不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L5010
Selectable Time Intervals 100ms to 7200s

你真会找 还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跑飞了 怎么办?内置不管用吧

上面有7200秒了,两小时了,这总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H:
找个带闹铃中断的RTC芯片,设置好2小时闹铃,RTC芯片输出接到单片机复位引脚上,剩下的自己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带闹铃中断的RTC芯片,设置好2小时闹铃,RTC芯片输出接到单片机复位引脚上,剩下的自己考虑吧 ...

有RTC芯片的功耗楼主就不会在乎1.5秒唤醒一次了

网友:
看门狗运行不用耗电吗?

网友I:
果断 555 搞起,嫌费电就 7555,时间设定成 1.x 小时就够精度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果断 555 搞起,嫌费电就 7555,时间设定成 1.x 小时就够精度了。

7555耗电会不会比MCU睡眠高好多?

网友:
时钟芯片,用过PCF85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多小的功耗,连喂狗都这么扣?
这么扣功耗,别想着外接小MCU了。
我们的产品14505电池供电4年也是1秒左 ...

请问你用的L系列的吗?

网友:
看门狗ic的功耗也有10ua的。我没问用的max6369,adm6320。 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L5010
Selectable Time Intervals 100ms to 7200s

牛呀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L系列的吗?

现在的产品用的MSP430,新产品准备用L系列,
L053的功耗做下来应该可以和43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L5010
Selectable Time Intervals 100ms to 7200s

不错,还是ti的
具有看门狗功能的定时器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不是需要1小时喂一次狗,只需要一小时复位一次就行了,反正复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上下传数据,然后休眠等待下次复位

网友:
看门狗真的做一小时喂狗一次我个人感觉,加看门狗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Silego片子,可编程的逻辑芯片,工作功耗也低至nA级别,

网友:
用阻容搭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7555耗电会不会比MCU睡眠高好多?

7555是 CMOS 版本 555 定时器,功耗比标准 555 低很多。但是考虑到 555 毕竟有 3R 分压网络,肯定不是无下限的低。
查了下 7555 静态越 80uA 左右,目测比睡眠要高。

要是嫌高的话,可以试试拿 RC 自己搭,例如用 CD4093 施密特触发器搭一个单稳态电路,功耗能做到 <1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最长也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那要是死机了,怎么办,狗都饿死一个小时后才知道?
还有定时器去喂 ...

够都饿死一个小时了,尸体都发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哪种看门狗喂狗间隔时间可以达到几分钟?我的项目需要这样的.谢谢

PIC用过,确实有,不过使用RTC的那个,太牛逼了,让人想到了用RTC的闹钟唤醒。

PS:看错了,原来是2.3S。有预分频器才能几分钟。比如PIC16F917,看门狗还提供了一个16位的预分频器,典型值最大约268S。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L5010
Selectable Time Intervals 100ms to 7200s

就服你 以前都是用PCF8563

网友K:
最大好像2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mcu死机怎么办,岂不是更坑了

小MCU有正宗的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大好像2小时

这个电路成熟吗?用在量产的产品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