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油猴插件实现高速下载百度云,带附件

楼主(2017-06-22):
昨晚要用会声会影X10软件,从百度云下载,各种软件不给力。于是google下,发现大家推荐两个插件,一个是 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一个是油猴插件。
我先用的百度云大文件破解,结果到了99.9%后不动了,改文件后缀能打开,安装出错。于是下载了油猴插件测试,发现速度很快,但是达不到满速。我这无线满速可以达到5M下载速度,这个插件只有3M。
说下两个插件使用方法及不同点

1,下载插件后,安装到Google Chrome
2,打开百度云网页版,点击要下载的文件,点下载
2.1,使用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点击下载后会生成网页下载,然后复制到迅雷下载即可
2.2,使用油猴插件,生成本地下载链接,然后想怎么下就怎么下
3,我测试使用油猴下载速度要快于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
我现在使用了油猴插件,感觉还可以,我上传油猴插件给大家使用,我测试无毒,但不保证其他人测试是否有毒,请下载后及时查毒

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速度

油猴下载速度

油猴插件

补充:油猴插件是开源插件,里面要运行脚本文件。我把百度助手监本文件上传上来,点击油猴---增加新的脚本--添加这个脚本---再打开页面百度网盘后会出现网盘助手,里面几种选择。

网友:
很奇怪,我这里用百度云官方版,下载基本上都能达到2~3MB的速度。好像没有限速呢

网友A:
感觉用这些方法很容易就被百度限速,上次用油猴也不知道是大神版导致限速,给百度发了封邮件解封了

网友B:
现在 度盘 要手机号登记才能用 。楼主这个能不用管那些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 度盘 要手机号登记才能用 。楼主这个能不用管那些限制吧?

要绑定手机的,还得验证呢

网友:
网页版遇到大文件就直接提示启动客户端下载,这个怎么破?

网友B:
现在没有不用手机号,也能用度盘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不用手机号,也能用度盘的方法么?

要登记手机号后再也没登过百毒云,找别人云盘分享的资源,用大文件下载破解+IDM下,基本能满速,就是有时候速度会掉到零,要暂停再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这些方法很容易就被百度限速,上次用油猴也不知道是大神版导致限速,给百度发了封邮件解封了 ...

请教兄台  怎么知道限速呢,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发邮件给他解封。

网友:
同问:现在有没有不用手机号,也能用度盘的方法?

网友:
看来大家在手机号与某云之间,还是选择了保护手机号,某毒真是臭名远扬。

网友:
用aria2插件,可以不用登录百度账号就可以下载

网友:
俺下载就100k左右,

网友:
么用,点击下载没啥变化

网友D:
我的帐号被限制了,不管哪里下载都是10KB/S,油猴需要cookie,也是才10k。后来在52pojie上找到个,同样的资源我这下载能到5MB/S,还可以推送到路由器下载。
http://www.52pojie.cn/thread-6090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兄台  怎么知道限速呢,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发邮件给他解封。

我那段时间下载速度只有10k,持续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在百度网盘有个页面找了一个百度的客服邮箱,发过去说我下载速度一直只有10k,然后第二天下载就能超过1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帐号被限制了,不管哪里下载都是10KB/S,油猴需要cookie,也是才10k。后来在52pojie上找到个,同样的资 ...

百毒限速算法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下载大量文件时重来不登录账号,也不用它的客户端,一样有被限速到10k的风险,前阵子帮老婆下老友记总共70多g吧,中间被限速过一次10k,不过没关系只要不是领开多线程,16线程就160k了,同时下5个就要900k了,虽然离不限速时还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帐号被限制了,不管哪里下载都是10KB/S,油猴需要cookie,也是才10k。后来在52pojie上找到个,同样的资 ...

这个方法也不错,简单,谢谢分享方法

网友:
妈的,下载一个十多G的,昨天还有300K+ 今天就直接10K了

网友(2017-08-21):
感谢,这些音乐很喜欢,可我按照这个说明操作,怎么就无法用迅雷,或什么油猴快速下载呢?

网友:
还在用迅雷5的老古董!!!赞一个

网友:
目前在用这个项目 https://github.com/Kyle-Kyle/baidudl

网友:
我这下载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