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替换LCB-710常闭型光耦

楼主(2017-06-22):
由于LCB-710国内采购渠道比较少,请问各位大神是否有合适替换的产品,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替换的,常闭型大电流的好像很少,要求负载在1A@60V左右,常闭型的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您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您的广告

请问有了解其它替换的型号么?

网友:
普通光耦,外挂一个MOS喽。

网友B:
好像松下有photomos里面有常闭型的

网友:
之前好像有个贴有说过断电导通状态的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松下有photomos里面有常闭型的

松下的AQV 41X系列电流负载最大是0.55A,导通电阻是1R,有点大。价格好像是十多元,已拿样品,待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松下的AQV 41X系列电流负载最大是0.55A,导通电阻是1R,有点大。价格好像是十多元,已拿样品,待测试 ...

最终还是选用小体积继电器,大电流常闭型光耦太贵了,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