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在工业现场使用的透明传输无线串口通信模块。

楼主(2017-06-22):
现在正在改款一个产品,原来是用有线传输485通信,距离几百米,波特率38400,发送间隔20ms,交互式通信,每包接收数据大约为50字节左右。
现在老板觉得电缆施工太麻烦,想让改成无线通信。
于是我在网上买了一套模块,标称距离1公里,结果为了适应这个模块,发送间隔让我改成了100ms,可实际测试时,距离只有200米左右,远远达不到要求。
求大神推荐一款实际测试可以达到1公里的透明传输模块。
模块使用环境是风力发电场,温度环境大概是-40~+70左右,两个模块之间无遮挡,不过现场的电磁环境比较复杂,有690V强电干扰,1.5MW的大型发电机,距离大概有70米左右,旁边可能会有变频器,电动机之类的。

ps:刚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成都公司的无线模块,测试距离达到了8000米,

网友A:
用过成都泽耀科技的,开阔地1公里没问题。

网友:
我也用过泽耀科技的lora电台,环境是农场,433空速低,估计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
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也想让无线模块 替代485结果标称1KM的在工业环境达不到200米,还有还有最关键的是据说这东西怕风,风大时通讯会断,找了厂家也解决不到

网友:
38400,空中波特率估计有50kbps以上了,普通模块到1公里比较难

网友:
GPRS只要有信号,向多远就多远

网友:
GPRS,间隔20ms,满足不了的

网友:
先把波特率降下来,尽量减小空中速率

网友:
我看别人有用ubn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成都泽耀科技的,开阔地1公里没问题。

我看过他家的产品,好多种,你用的是哪种?

楼主:
无线通信一般有两种频率433和2.4G的,但是2.4G一般功率比较小,距离不是很远,433有大功率的,距离很远。
不知道这两种频率在其它方面有啥不同,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他家的产品,好多种,你用的是哪种?

当时用的433M远距工业级无线串口,型号是AS17-T27,500mW,标称2800米距离。

网友:
用成都亿佰特的吧,LORA模块,可以测试下是否满足你们要求。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成都亿佰特的E61,做PLC的网关,花了银子实测了市面上几种模块,这款的响应速度最快,最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成都亿佰特的E61,做PLC的网关,花了银子实测了市面上几种模块,这款的响应速度最快,最稳定。 ...

我们现在也在测试,还没开始用。两家公司都去过,差别太大。亿佰特做了很多年了,据他们说“X耀”之前是他们的代理商,后来自己做,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也在测试,还没开始用。两家公司都去过,差别太大。亿佰特做了很多年了,据他们说“X耀”之前是 ...

技术最早是EBYTE的李总点燃火种的,销售谭总是个热衷于公益的好同志,其实也是一把技术高手。

网友D:
视距可见的话,用定向天线。无线通信不止要关注模块,更重要的是天线。

网友:
LZ的需求433应该可以满足的,不行就加功率,加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成都亿佰特的E61,做PLC的网关,花了银子实测了市面上几种模块,这款的响应速度最快,最稳定。 ...

E61比E31快一些,但还是不够快。。。。
唉,也找不到更快的lora模块了。
下次决定用那个不带单片机的模块,自己控制收发器,看能快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E61比E31快一些,但还是不够快。。。。
唉,也找不到更快的lora模块了。
下次决定用那个不带单片机的模块 ...

不知道你需要响应速度快,还是传输速率快,如果要快的话,只有用SDR做COFDM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帧响应速度可以做到微秒级别,带宽可做到32M,多用来传实时数据。以前在北京买过一款,300-700MHz,价格太贵了,据说好多用在无人机和地面指挥系统上。
工业上用的话,433频段还是比较理想的,2.4G经常莫名其妙受到干扰,LORA在扩频系数小了情况下效果不如窄带,但扩频系数大了又兼顾不了传输速度。无线的东西选起来很纠结,平衡了这个参数就平衡不了另外一个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需要响应速度快,还是传输速率快,如果要快的话,只有用SDR做COFDM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帧响应 ...

哈哈,我是传串口数据,其实能做到个位数毫秒的空中延迟就足够了。可惜lora通常是上百毫秒的级别,最快也要好几十毫秒。
我希望自己控制收发器优化到个位数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是传串口数据,其实能做到个位数毫秒的空中延迟就足够了。可惜lora通常是上百毫秒的级别,最快也 ...

商业模块可能考虑的更平衡一点,自己优化应该能够做得极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成都亿佰特的E61,做PLC的网关,花了银子实测了市面上几种模块,这款的响应速度最快,最稳定。 ...

请教下,耀泽科技的测试了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距可见的话,用定向天线。无线通信不止要关注模块,更重要的是天线。

也考虑过定向天线,但是定向天线不是很了解,您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耀泽科技的测试了吗,效果如何

我都在PLC上用EBYTE的了,你说我会没有测试这么大胆么:)

网友:
LoRa能满足你距离的要求,但是通讯速率会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