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AX3232 DIP封装使用问题

楼主(2017-06-22):
最近一个客户要求板子上串口芯片要用直插的,3.3V的单片机,用了DIP封装的MAX3232通信始终不正常,淘宝里换了几家的都不行,焊上贴片的MAX3232就一切正常。查了下手册,没有发现两个封装不同之处。请教下有没有用过DIP封装的MAX3232的兄弟,电路上与贴片的又什么差异?

网友:
你用个SOP转DIP的板子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换成5v供电试试。可能用max232假冒的

网友:
这个很难买到真的

网友:
用sp3232,便宜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 淘宝里换,概率太低了。这个片子是重灾区。 有兴趣的话联系我,我手上似乎有几片原厂的。现在DIP的不好找了。

网友:
外围的电荷泵电容用1uF的  。 这是多年来掉坑的经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