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NMOS高低开关驱动电路

楼主(2017-06-22):
请教下高手,附图中两个MOSFET开关分别是P,N型,A/B端为高/低控制信号。请问A/B应该选择怎样的驱动IC,或者电路?

低端B信号可以用IRS10752, 输出9V电压直接控制N型MOSFET; 高端A信号要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为什么不选N+N的结构,好像相同功率,P管的工艺难度比N管高,价格也不一样,我看到很多高压方案都用N+N的形式,这样IR2101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直流无刷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吗?

楼主:
加热器会有压降,如果上端用N型,S极电压会高于G,导致不能导通

网友:
上管占空比到100吗?如果不到可以试试双N嘛,驱动我用的EG3012,这芯片用着感觉还凑合,毕竟便宜嘛,工业最好用IR的。

网友B:
还有,你驱动电压干嘛用9v啊。10-15v直接选吧。9

网友C:
用这种更方便驱动,还省了一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更方便驱动,还省了一个MOS

你这种想法很好,不过我这不是控制1个加热器,而是100个。如果这样,至少要连接100根线到设备端;我想用10x10矩阵方式控制,这样只要20根线去设备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N+N的结构,好像相同功率,P管的工艺难度比N管高,价格也不一样,我看到很多高压方案都用N+N的形 ...

谢谢,有没有图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驱动电压干嘛用9v啊。10-15v直接选吧。9

这里9V应该随手写的有误,应该如你所说10-15V, 谢谢提醒。

另外应用场景是加热,占空比有100%。请问为什么不是100%,就可以用两个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9V应该随手写的有误,应该如你所说10-15V, 谢谢提醒。

另外应用场景是加热,占空比有100%。请问为 ...

不是100%可以使用自举方式为上管G极驱动供电,如果有100的情况,自举不能工作,要单独给上管供比S高12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