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的FSMC只支持512MB的nand flash

楼主(2017-06-22):
需要使用12GB的nand flash, 怎样外扩FSMC呢?

网友:
试试EMMC ? 简单好用,就是封装不友好

楼主:
BGA封装很难受啊

网友:
说,你和撸主是不是有PY关系?

网友A:
是吗?你确定?我用F2都驱动过8G的。

网友:
楼主结论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你确定?我用F2都驱动过8G的。

8Gb还是8GB ?

网友:
NAND在8位并行总线上实际只占3个“端口地址”啊,一个是数据端口,一个是命令端口,一个是地址端口。
ALE和CLE就是这两根“地址线”,其它都可以自己完成。

楼主:
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A:
就是用FSMC驱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FSMC驱动的啊。

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632-1-1.html  这里有例程。1GB的NAND.

网友B:
撸主啊,FSMC只是一个总线,接nand只是利用这个总线的时序来控制读写而已,并不会进行地址映射之类的东西,所以根本和你接多大容量的没啥关系。就跟用FSMC驱动LCD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啊,FSMC只是一个总线,接nand只是利用这个总线的时序来控制读写而已,并不会进行地址映射之类的东西, ...

地址线的宽度有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线的宽度有限啊

NAND在8位并行总线上实际只占3个“端口地址”啊,一个是数据端口,一个是命令端口,一个是地址端口。
ALE和CLE就是这两根“地址线”,其它都可以自己完成。

微机原理课程没好好学吧?
ST替你封装好的功能只准你访问有限的地址大小,你不需要处理NAND命令,而是厂家替你做了。
但是你可以只用并行总线的底层,剩下的自己操作就行了,自己给NAND发命令,这样想多大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址线的宽度有限啊

NAND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共用的,哪里需要那么大的宽度?就8位的数据总线宽度,其他都是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共用的,哪里需要那么大的宽度?就8位的数据总线宽度,其他都是控制线。 ...

需要访问16GB的nand flash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访问16GB的nand flash

我上面的回答看得懂吗??
就算弄个只有64k地址空间的51,也照样够访问任意大小的n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访问16GB的nand flash

楼主还是乖乖用sd卡吧,你这样把nand驱动起来了你还是用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的回答看得懂吗??
就算弄个只有64k地址空间的51,也照样够访问任意大小的nand ...

能访问是能访问,但是制程越新容量越大要求的纠错能力越高。多位纠错bch算法软件算起来很慢,只能靠硬件实现。这才是限制了芯片支持nandflash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