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控制电脑开关机

楼主(2017-06-22):
我能不能不用继电器,直接把电脑的power 跳线接到 单片机的 gpio口上  让 单片机来控制电脑的开关机 ?

网友:
可以的 什

网友:
但是有问题

楼主:
有啥问题 ?????字数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 ?????字数补丁

开机好办,关机难道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硬盘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好办,关机难道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硬盘顶得住?

主要就是为了开机,关机是为了蓝屏 或者启动不起来的时候

网友:
关机也可以设置短按电源键关机

网友:
开机不能通过软件实现,是因为windows没有在运行。
关机就简单了,windows在运行,随便写个程序就能让电脑关机了。

网友:
可以设置上电自动开机,这样就继电器控制电源就行了。

网友B:
我电脑关键后usb还是有电的,键盘上的电源按钮直接可以开机,怎么做到的?台式机,USB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关键后usb还是有电的,键盘上的电源按钮直接可以开机,怎么做到的?台式机,USB键盘。 ...

可以设置电脑关机时usb是否供电

网友:
电源输出到主板的线,绿线接黑线开机,悬空关机。保险一点就只是接电源开关。

网友:
我的主板看了下,支持密码开机、键盘开机和按钮开机,鼠标左键开机。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也支持,那就做个USB设备,模拟下USB-hid协议就行。论坛有键盘源码

网友:
如果不支持,就用个三极管控制按键的那个引脚就好,电源选项里电源按钮设置为保存且关机就好。时间200-500mS就行。

网友:
至于你说的蓝屏之后,是被人看到,还是自动重新启动?如果是自动的,最好还是拉低复位,如果是手动,你为什么要加单片机?

网友:
还有,电脑本身就是可以设置这些功能的,比如自动重启,定时开机,等。

网友:
用 Reed Relay 来模拟用手按开关的过程,reed relay 的开关速度很快。
下面是以前做的一个相关的项目照片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实现电脑开机,而且电脑有网络连接,可以试试网卡开机,通过其它设备(手机,路由器都可以)发个魔法包,使得电脑开机,电脑BIOS要使能网卡唤醒功能

网友:
我想在电脑的总线上读取CPU

网友C:
我想在电脑总线上读取cpu温度,风扇转速,那个总线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在电脑总线上读取cpu温度,风扇转速,那个总线能实现?

在 PC 上,好像是用 I2C 总线。

网友:
这个我N多年前就做,我的方案是usb转的串口 ,有个单片机 可以接蓝牙 红外 网络等等,接收到关闭命令后
串口转发到电脑,电脑后台有个软件,一直在解析命令,可以设置音量 关机等,当年就是闲每次看电影冬天起来关电脑太冷,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好用

网友:
带开关机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 PC 上,好像是用 I2C 总线。

具体能介绍下不

网友:
10年前,用单片机控制电脑开机,就是用个光耦,直接把台式机开机键两端接到光耦的输出端就行了,注意极性,我用了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弄个步进电机,去捅电源开关,如何?

网友:
是的。关键硬盘顶得住

网友:
远程LAN开机不行吗?
https://www.depicus.com/wake-on-lan/woli

网友:
开机的话使用网卡远程唤醒,关机的话可以写一个小软件,单片机和电脑通过串口连接,收到消息之后,电脑调用命令后shut down。

楼主:
lan开机有可能会失败,参看莫大帖子

网友E:
各位没看题目啊,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没看题目啊,蓝屏了

终于有人看到重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看到重点了

老老实实买个定时开关吧,可靠稳定,我用了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老实实买个定时开关吧,可靠稳定,我用了2年了

定时开关又不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开关机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最大的问题还是电脑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最大的问题还是电脑不稳定

莫大的机子够稳定了,还是一样会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