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USB 现在为啥彻底销声匿迹了?难道有合适的代替品?

楼主(2017-06-22):
Wireless USB 感觉挺好的一个技术啊,能够把usb直接透传,可是为什么就这么销声匿迹了,没有了呢,而且就是这个的芯片生产商也就一家,貌似也挂掉了!!是否有好的代替方案?

网友A:
估计速度起不来,低速的又不如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速度起不来,低速的又不如蓝牙

貌似很多厂家在多年前,都搞过,但是突然都没信了!现在国内基本就没有新的

楼主:
这个东西的关键点是可以无限usb,不用连着一个破线了

网友:
速度不行,以前推过这个产品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Wireless USB基于的UWB技术,由于硬件成本高和性能低于理论预期,基本上已经死掉了。

网友:
用usb的多数是因为它提供电源,要是无线的直接用其他的通信就行了。

网友B:
现在WIFI芯片很便宜啊,直接用WIFI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WIFI芯片很便宜啊,直接用WIFI好了

没错, 无线的直接用上wifi 了

网友:
现在的WIFI真是越来越便宜,无线USB根本存活不不下去。

网友:
Wireless USB是480Mbps的,而且实时性很高,可以用于鼠标、游戏杆等设备,也可以用于移动硬盘的大数据量传输,WIFI实时性不行(而且带宽也达不到480Mbps),蓝牙实时性高但带宽不行,都无法和Wireless USB的设计目标相提并论。
然而UWB由于技术难度大以及各国无线电频谱管理规范不同,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并不好,已经名存实亡了,还是期待60GHz频段的开发吧,Wireless HD还算比较成功,将来射频模块的成本降下来就会快速铺开很多应用。

网友C:
无线USB用途不大价格又贵(硬盘类通过WIFI/网线的TCP传文件不用另外加东西,千兆网线/5.8G WIFI。鼠标类大把的2.4G,你换无线USB还是要加无线模块,比2.4G模块还贵多了。 中间不上不下的应用比如USB摄像头都可以通过WIFI/网线)。
短距离无线显示器才是真的实际需求,这个降价标配了就切掉主机屁股后面的最后那根黑尾巴,主机盒子彻底自由了,跟固态替代机械硬盘的意义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USB用途不大价格又贵(硬盘类通过WIFI/网线的TCP传文件不用另外加东西,千兆网线/5.8G WIFI。鼠标类大把 ...

wifi的实际速度打的折扣太大了

网友:
专用性不如蓝牙wifi这些,通用性大规模多外设时候信道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