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恒流的LED灯管常烧灯珠,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楼主(2017-06-23):
我们公司生产一批用PWM调光的三极管恒流LED灯管,和没有PWM调光的LED灯管,在客户那里使用两年后有调光的灯管出现大量坏灯,拆开看灯珠有烧黑现象,应该是过流损坏的。
附件是灯管基本的原理图,用DC36V供电,3并11串的灯板,共有4条并联,简单的三极管恒流,然后经过一级MOS管做开关,用来PWM调光,频率是10K.
一天24小时常开的,有人走动时是100% pwm,没人走动时30% pwm。灯珠损坏的多是头尾的灯串,图中圈出来的位置。
公司内部多个技术人员参与了分析,均没有找到答案,所以请论坛的朋友帮忙了

现在问题是:
1、为什么有PWM调光的灯管会损坏灯珠,而没有调光的没有,恒流电路一样
2、为什么损坏的灯珠会多出现在灯串的两头
3、是什么原因造成坏灯的,怎么解决

网友A:
右下角两个R并联一个电容,1UF的就行

网友A:
另外,你程序上启动瞬间,单片机复位中是不是输出了高电平,可以在MOS端加下拉电阻。

网友:
MOS的栅极加下拉电阻试试吧

网友:
头尾散热不良,猜的。可以去掉头尾LED试一试。
还有LED不要并联,串联以后在一大串加电阻在并联比较好。

楼主:
应该不是散热不良造成的,因为多时间是30%亮度,灯管外壳温升不大,另外,没有PWM调光功能的灯管没有坏灯的现象,整支灯管电流控制在500mA左右,不应该有过流吧

我也觉得并联有问题,如果一颗灯珠坏了,这串的电流全加在其他的灯珠上面,会造成好的灯珠也会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程序上启动瞬间,单片机复位中是不是输出了高电平,可以在MOS端加下拉电阻。 ...

谢谢回复,有加下拉电阻的,另外并个1UF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尽量减小开机瞬间冲突,钳制电位。

网友:
加电容未必是1UF,可以从小的值测试一下,用示波器扑捉开机瞬间LED上电波形。

网友B:
不调光的一直是最大亮度么?
我估计,把10K 降低到5K,损坏的几率将降低。
另外,36V和GND之间,有电容么?在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调光的一直是最大亮度么?
我估计,把10K 降低到5K,损坏的几率将降低。
另外,36V和GND之间,有电容么? ...

以前是1K频率的PWM,也是容易坏,正因为找不出问题,后来改成10K的,板上36V和GND之间没有大电容的,我们是使用恒压的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1K频率的PWM,也是容易坏,正因为找不出问题,后来改成10K的,板上36V和GND之间没有大电容的,我们 ...

改成10K的之后,故障率应该是提高了吧?

网友B:
在成本和体积能接收的前提下,选个大电容加上。 如果可能的话,换个型号的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成本和体积能接收的前提下,选个大电容加上。 如果可能的话,换个型号的开关电源试试。 ...

谢谢你的建议,我去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两个R并联一个电容,1UF的就行

我觉得这样不对,这会使得电流反馈不及时,MOS管导通的瞬间会让左边三极管关断、右边三极管直通。
电容应加在左边三极管的CE极,或加在LED两端。

网友D:
全部单30%和全部单100%测试亮度测试看看

会不会是在感应到后,由30%转换到100%时造成的 ?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下电流波形,看是否存在有尖峰电流

网友F: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给出你们损坏的故障百分比,大量是多大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给出你们损坏的故障百分比,大量是多大的量

你好,我们共出了230支,出问题的现在有65支,这个比例太大了,现在都不敢用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下电流波形,看是否存在有尖峰电流

我们用示波器有测过整支灯管的电流,没发现有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样不对,这会使得电流反馈不及时,MOS管导通的瞬间会让左边三极管关断、右边三极管直通。
电容应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来,或者有个数据支持,这样老板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单30%和全部单100%测试亮度测试看看

会不会是在感应到后,由30%转换到100%时造成的 ? ...

这个故障很难模拟出来,我们出货前都经过一星期的老化,
另外,在工厂内部也有使用10多支这种灯管,都没有问题,很是奇怪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很难模拟出来,我们出货前都经过一星期的老化,
另外,在工厂内部也有使用10多支这种灯管,都没有 ...

你的led是这么并的?不可靠。因为led性能差别太大了。

建议是N串M并--即一个一个的串,然后再一串一串的并,要求高的地方还要加均流电阻。

因此你这种N并M串的麻烦就来了:一组内LED只要有一个不均衡(电压偏大),就会导致另外的LED电流过大。而且你要考虑到一个因素:你没有串均流电阻,电路pwm开通瞬间电流是很大的(3mA*hFE,小电流放大效率一般不会太低了),也就是说,在PWM冲击过程中,虽然灯管没坏,但是那些电压偏低的灯珠已经老化了!!!在常亮剧烈发热时必死!!!!我估计你灯管坏的位置也是不确定的!比如有的是第一条,有的是第二条,等等。

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在输入到每串led加个足够大的限流电阻(按36-led串正常工作电压再加个0.5~1V作为限流电阻压降,每串分别加,这样保证三极管能达到最大电压)。你又不是buck/boost恒流输出,人家有软启动,你没有,你直接硬启动,怎能不加均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led是这么并的?不可靠。因为led性能差别太大了。

建议是N串M并--即一个一个的串,然后再一串一串的 ...

谢谢,分析很透切,我将各位的信息也提供给上司看看,应该是要改设计了

楼主:
技术员用示波器测量LED压降,在30% PWM时(调光状态下),测得第一串和最后一串的压降比较高,电压有,4.8V-7.6V,中间的灯串比较一致,大概是2.5V,他们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法解释
但是在100%时,各串压降就均匀了,大概在3.0V-3.1V左右。

下面是部份的产品图片,不知道对各位分析是否有帮助

网友H: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电路,可以发现99%时比100%还亮,在PWM时恒流电路还没有稳定工作,很有可能是加载在LED上的电压过高导致瞬间电流过大烧坏(LED特性,电压升一点点电流就可以成倍增加)。LZ可以试一下把MOS管组合在限流电阻那里(串或并),做一个“可调”的限流电阻,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网友:
换热端驱动代替冷端驱动pwm

网友F:
的确是一边损坏的多

我认为是高频分量导致的,10KHz中的高频分量是造成损坏的核心要素

如果是过流,那么损坏的概率应该是均匀分布,不应该连续一段的损坏

解决方案,就是在横流后串联100uh电感,并加肖特基SS54二极管续流,基本消除高频分量

ps遵循EMC设计是电子工程师的设计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一边损坏的多

我认为是高频分量导致的,10KHz中的高频分量是造成损坏的核心要素

一开始我们是用1K的,也是有很多坏品,我们技术员分析说有反向电压冲击倒至损坏,后来才改成10K的,这样他们测量出来反向电压小很多,

现在的问题依旧,也就是说我们技术员分析是错的.

另外,哪来的反向电压,不理解

网友:
分布电感电容很难察觉到,最好找个示波器,观察各LED段的波形,数字DSO有可能观察不到,试试模拟的

网友:
换恒流IC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电路,可以发现99%时比100%还亮,在PWM时恒流电路还没有稳定工作,很有可能是加载在LED上 ...

这种现象我们这叫做过冲,空载电压比负载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电路,可以发现99%时比100%还亮,在PWM时恒流电路还没有稳定工作,很有可能是加载在LED上 ...

你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一边损坏的多

我认为是高频分量导致的,10KHz中的高频分量是造成损坏的核心要素

赞同这个分析,应该是PWM的开关信号,导致反向电势过高击坏。

网友:
在power supply 与NPN管之间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我艹,你敢先并再串,早晚载到这上!

网友I:
之前听过一个专家讲过上海外滩的观景灯设计   可以参考下   在开启的瞬间和关断的瞬间会有比较大的电压冲击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PWM的方式容易坏,理论上是频率越高  越容易坏,楼主你可以先用这个电路(将负载灯减少看下是否OK),这种电路建议前端加一个电感来抑制启动和关断瞬间的电压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听过一个专家讲过上海外滩的观景灯设计   可以参考下   在开启的瞬间和关断的瞬间会有比较大的电压冲击 ...

我现在改用IC恒流方案,简单的三极恒流应该不适用于PWM调光,LED灯板也改成11串再并,中间也串了一个电阻

网友:
既然供电电压稳定,还要什么恒流源?多加个电阻的事。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是恒流的,最高电压在35-36V之间,负载大的情况下电压会降一些,加了恒流主要是保证每个产品参考一致,楼上提到直接加个电阻,
这样对产品可靠性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
都是头尾?会不会是因为头尾散热不足?串联灯珠热的电阻会增大,这组灯的功耗就变大,也就更热,恶性循环。。

楼主:
是的,损坏的多是灯板的头尾,按理说不会是过热的原因,因为常规的灯管,没有调光的,灯板也是一样的,在客户那里也有两年多了,没有投诉过,
只有可调光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可能的原因
LED应该先串后并,且应加均流电阻,否则很可能出现偏流情况
LED上并反向二极管,长电流导线存在分布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
另外,建议降低开关频率,控制开关边沿别太快,软一些

楼主:
谢谢!后面的版本是这样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