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锂电池输出一个12V3A稳定电压?

楼主(2017-06-23):
RT,求助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凌特的方案太贵了,最便宜的两个LTC3115也得80RMB啊!

网友:
买个模块20元

楼主:
也可以,哪有卖的?得看一个封装多大,能不能放进我的设备里面!

网友:
mps的dcdc芯片看看呢?用linear的真土豪。

网友:
TPS61178,20V 8A

网友A:
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模块,不知电流是否足够:

网友:
楼上这个应该出不了12V3A,我的20元买的模块是带铝壳,体积也不小,电感是磁环的,。

楼主:
看了,是开关最大电流,不是输出电流,上网搜了一下,好几个反映电流超过1A就完旦了,根本没有TI宣传的那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是开关最大电流,不是输出电流,上网搜了一下,好几个反映电流超过1A就完旦了,根本没有TI宣传的那 ...

不会啊,我测试到1A/12V,还可以,芯片温温的。电感温度就高点,但不烫手。再高就没试了。

网友B:
你们在讨论单节锂电么?
12V3A总共36W,折合到电池端近8A
你们是认真的么

网友:
大电流电压要往下拉的,再去掉损耗,应该不止8A,10A打不住

网友C:
锂电也应该是先串联,再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也应该是先串联,再使用吧!

  串联又要考虑充电的问题了,唉,充电芯片又要重新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在讨论单节锂电么?
12V3A总共36W,折合到电池端近8A
你们是认真的么 ...

电池并联能用吗?没做过这个,您很了解,能扫一下盲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模块,不知电流是否足够:

这个模块就是个渣,国产的东西习惯性严重虚标,这个系列我买了三个,一个比一个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并联能用吗?没做过这个,您很了解,能扫一下盲吗?谢谢!

大哥你都金牌会员了还问这个
电池并联当然没问题,前提是电池尽量是同一批的,尽量 保证内阻一致,并联后电压不变电流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并联能用吗?没做过这个,您很了解,能扫一下盲吗?谢谢!

电池并联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改变不了输入电流接近10A的事实
你想想一个10A的电流处理起来是否困难,再说3.6V升12V的幅度也过大,BOOST的效率会很低
如果12V的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建议直接用3串或者4串电池组
要是12V有精度要求,同样也可以采用电池组后再做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并联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改变不了输入电流接近10A的事实
你想想一个10A的电流处理起来是否困难,再说3 ...

谢谢啊!那我再找找三串或四串后的充电芯片!

网友E:
你选4节串联起来,再连一个降压模块,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都金牌会员了还问这个
电池并联当然没问题,前提是电池尽量是同一批的,尽量 保证内阻一致,并联后 ...

以前没搞过这块,呵呵,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4节串联起来,再连一个降压模块,这样可以吗?

可以,但是需要找一个充电管理芯片!没用过这么高电压的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那我再找找三串或四串后的充电芯片!

TI 有,也不贵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需要找一个充电管理芯片!没用过这么高电压的充电芯片!

4节电池充电很平常啊,,是你输入电压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节电池充电很平常啊,,是你输入电压高吗?

不是,是我没用过

网友:
12V 3A 输出 单锂电的话    锂电这边 3.6V的话    就算效率100%    算起来电流也有10A 了  电感和升压器件电流至少要15A   太可怕了

编辑补充:   还是锂电串联比较好处理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用两串,然后用升压芯片,这样会比较好~
充电管理芯片两节的挺多的,如TP5100等。。。

网友:
单节效率太低,升压比太大,电池端要保证有15A上下 的持续输出能力。移动便设备,考虑续航,不现实的。建议采用串联降压方案,4串。这样可以出12V 和5V ,不需要升压,只要降压。升降压的成本高。就是充电有点不好办,主要考虑电池平衡。

网友:
TPS61088  QC3.0快充上经常使用的芯片,你可以看一看,输出功率很猛

网友(2017-09-19):
引用 楼主:
串联又要考虑充电的问题了,唉,充电芯片又要重新找!

买个笔记本电池,充电均衡温控什么的都在里面了。电压也合适,2并3串。

网友:
动力电池并联,LT1619 3.8升12V 用同步整流的效率反而低,电感电流要够,至少15A 额定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