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关于NB-IoT的datasheet

楼主(2017-06-23):
NB-IoT是新的物联网方式,菊花在推的方案,感觉好像不太靠谱。谁有 datasheet可以共享下,最近在在研究是用NB-IoT还是LoRa。

NB-IoT的优点:
(1)频段是受保护的;
(2)电信商在推 ;
NB-IoT的缺点:
(1)要收和流量一样的前;
(2)耗电大,因为需要实时同步的;
(3)生态圈较小,国内基本上是华为在推,电信商还是观望;产品上市较迟。
NB-IoT更适合建立公网。

LoRa的优点:
(1)免流量费,后续可以免费使用;
(2)建网灵活;
(3)Class A使用的是ALOHA协议,仅当有数据需要上报时才通信,功耗特别低;

LoRa的缺点:
1 免费频段+公开标准=易受攻击;
2 异步ALOHA协议的低效率;

各有优势主要是考虑到NB-IoT的安全性,收保护的频段。 但是国内好像有一个(hai死)的BC95,价格好贵啊80大洋一块  量大优惠很多,功耗太大。
LoRa的sx1278好像价格只要7块多,批量更便宜。但是GateWay比较难搞定,纠结啊,根据datasheet来说功耗表现极佳。

网友A:
芯片datasheet是没有公开的。

有模块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datasheet是没有公开的。

有模块的手册

可以麻烦共享下吗  ??

网友B:
这个nbiot比起传统的gprs优势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应用起来也是用现存模块,依靠运营商网络,菊花吹nb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nbiot比起传统的gprs优势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应用起来也是用现存模块,依靠运营商网络,菊花吹nb比较厉 ...

是啊  菊花的指标已经功耗是很大了,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C:
移动最新出的NB-IOT模组资料,要的拿去

网友:
这货最大电流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最新出的NB-IOT模组资料,要的拿去

看了下datasheet和普通GPRS 差距都没有了   低功耗好像也不存在了,一定优势都没有了,以上个人意见。不知道您用过没?? 给点查考意见

网友D:
碰巧听过 一次  NB的研讨会,如果低于30min 传输一次数据 就不要考虑NB了,以后不但要收流量费 还要收频繁使用费,NB就是为水表而生,一天传输一次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和普通GPRS 差距都没有了   低功耗好像也不存在了,一定优势都没有了,以上个人 ...

1、可以研究下NBiot 协议,窄带、高灵敏度(比GPRS高20db的链路增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基站、信道容量几何级别的增长...., 两三年后NBiot必定跑巨量。
2、我是国内第一批LORA用户,lora 其实和其他的FSK 小数传一个范畴,就是距离远一点,没有电信运营商的支持,你说的Sx1278  7元的价格,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应该没采购过此IC,用过100Kpcs以上的sx1278 ,单价分分钟在1.8USD左右,国内拆机翻新货都要10元。
3、Nbiot 模块直接链接到公网、有电信运营商的基站支持、模块均为正规大厂生产(门槛高,个人、小公司根本没能力生产)....,这才是物联网的基础,想对来说LORA 市面模块鱼龙混杂,阿猫阿狗都能弄个LORa模块来卖,so  lora相对NBIoT来说低了几个等级,国内等基站支持NBIot拉,单单运营车载GPS这一块每年就上亿的量。

网友F:
这个目前运营商这一块在推,但网络根本还没开始布,楼主你想自己做开发根本没办法调试,必须跟运营商合作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以研究下NBiot 协议,窄带、高灵敏度(比GPRS高20db的链路增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基站、信道容量 ...

报价是代理商报的价1000pcs的价格,具体怎么样没买都不清楚
RoLa虽然有加密,但是如果有人恶意攻击,和wifi扫频一样拿通讯立马完蛋了,在中国可以使用免费频段的,只要不要超过20dBm就不算违法,NB-IoT属于运营商级别的,恶意攻击是违法的 现在手上项目要求稳定性非常严格,我一定要保证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目前运营商这一块在推,但网络根本还没开始布,楼主你想自己做开发根本没办法调试,必须跟运营商合作才 ...

是啊  NB-IoT 要重新铺设基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巧听过 一次  NB的研讨会,如果低于30min 传输一次数据 就不要考虑NB了,以后不但要收流量费 还要收频繁 ...

各有优势把,NB-IoT频段受保护,不容易受到而已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以研究下NBiot 协议,窄带、高灵敏度(比GPRS高20db的链路增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基站、信道容量 ...

我看过你DIY的LoRa,传输稳定性怎么样?  网关实现了吗? 我处于小白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我发现国产的英文文档写的怎么好像有点模糊? 不知道是不是我英语不太好

网友:
跟gprs比估计优势是一个基站下可以连更多数量模块吧

网友:
下载来看看
第一次接触呢

网友:
不看好 NB,吹牛的成分居多。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这货除了启动电流低一些,只适合水表这种一天只需要一两次通信的场景,不适合实时通信或者说高频率通信的场合啊。

===编辑增加
GPRS长连接功耗都能在5mA以内

网友G:
那这样看来nbiot就是可以支持更大的连接数量了。这是它比较明显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这样看来nbiot就是可以支持更大的连接数量了。这是它比较明显的优势。

是啊,看他的应用场景,像水表这样的,一天没几次通信,平时断开网络的,可以承载很多,如果一直在线,估计基站也扛不住吧。

网友:
lorawan网关,模块都做过,配置灵活,不易受干扰。

网友:
Lora谁能提供点资料,我也想做网关

网友(2017-08-03):
NB-IOT和LORA各有所长,主要看大家做什么用途

网友H:
现在在用电信NB网络,移远的BC95模块,功耗确实低了一些,目前只支持UDP通信,每天上报一个1次左右的确是挺适合的

网友I:
前几天参加NB-Iot的研讨会,菊花公司的一个人一顿吹牛B.
后来有个人看不下去了,直接提出现在能否大规模商用?
然后菊花的那个哥们就怂了,
主动承认芯片还有些没用解决的bug
现场也就利尔达带了几个开发板
我还有幸中了一套板子
拿回家就放那里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参加NB-Iot的研讨会,菊花公司的一个人一顿吹牛B.
后来有个人看不下去了,直接提出现在能否大规模商用? ...

这么不堪,菊花的人都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现在在用电信NB网络,移远的BC95模块,功耗确实低了一些,目前只支持UDP通信,每天上报一个1次左右的确是挺 ...

目前资费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参加NB-Iot的研讨会,菊花公司的一个人一顿吹牛B.
后来有个人看不下去了,直接提出现在能否大规模商用? ...

看来我们还是第一个NB_IoT商用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参加NB-Iot的研讨会,菊花公司的一个人一顿吹牛B.
后来有个人看不下去了,直接提出现在能否大规模商用? ...

还有BUG?那最近各种商用的消息难道都是用的带着BUG的?

网友:
现场测试接收灵敏度比吹的少6db,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目前资费怎么样的?

资费要看具体的运营商和你的项目,我们目前卡是运营商送的,还不知道具体的资费情况

网友K:
LoRa的sx1278价格只要7块多?哪里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LoRa的sx1278价格只要7块多?哪里这么便宜?

估计是买的拆机件。

网友:
2G什么时候能退网,nb就可以起来了

网友:
前几天中兴物联的人来公司介绍说,中兴NB-IoT现在还没大规模商用,
而且所谓的低功耗也是建立在极低频率通信的基础上。
另外象共享单车这里要求下行实时性较高的应用,目前ZTE的NB-IoT还是不太适用

之前手机没写完就发出去了,修改

网友:
灵敏度确实很高,但是国内xx厂做的不行,可以试试Ublox的
取代传统GPRS的是LTE cat M1,而不是NBIoT

LORa,和小无线没啥大的区别,致命缺点是Semtech公司太小

网友(2017-09-13):
关于全面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的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可以研究下NBiot 协议,窄带、高灵敏度(比GPRS高20db的链路增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基站、信道容量 ...

NB收费按链接次数来收费怎么破?不破的话,车载定位不合适吧。

网友:
20万次,每年,20块钱,23分钟一次。

网友:
3分钟一次。

网友(2018-01-14):
引用 网友E:
1、可以研究下NBiot 协议,窄带、高灵敏度(比GPRS高20db的链路增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基站、信道容量 ...

有没有做过SX1278组网的,一般走什么协议的。

网友(2018-03-02):
过来看看,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