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机电流噪声,如何滤除

楼主(2017-06-23):
直流无刷电机方波驱动,硬件电路大概是mos管对地串一个采样电阻,用仪表放大器放大,输出有一个 10k-100nf 的RC滤波,输出波形如下

ps:两图是同样的波形不同的显示方法
想讨论下,这个尖峰脉冲,是什么引起的?滤除它的方法硬件上和软件上,有哪些?

网友A:
这是为了测量总电流还是相电流?
测总电流就先低通滤波再放大
测相电流就ADC同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测量总电流还是相电流?
测总电流就先低通滤波再放大
测相电流就ADC同步采样 ...

是为了测总电流,计算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