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常用的125K ID卡读卡芯片、、

楼主(2017-06-23):
求推荐几个常用的125K ID卡读卡芯片、、

网友:
EM4095,U2270B 只读的话还是用分立元件,图纸到处都有

网友:
带模拟比较器的有avr mega,c8051f330,新唐m0有一些型号,中颖的sh79f082

网友:
还有lgt8f684,便宜,带比较器,pwm支持80毫安电流,就看rom资源够不够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8f684,真是便宜

网友:
如果外加一个358做信号放大和比较,那选择范围就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