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7-06-23):
主程序中显示一屏的内容A,中断程序中会清屏显示另一屏的内容B,希望中断程序结束返回主程序时主程序显示的内容还能恢复A,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不能直接清屏显示?

网友:
根据你的现有的程序架构,最简单的办法是中断服务程序的最末尾添加主循环里面的显示代码,但是你的代码可以继续优化,不建议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处理过多的业务,可以用过标志位的方式通知主循环做出响应

网友:
中断里做显示,不合适吧。
你得有多任务。

网友:
在中断里面刷新显示确实不怎么好

楼主:
我设置的提示其实是密码输入,要求实时性较好,所以选用了外部中断触发执行,执行结束回到主程序中,主循环运行一次可能时间比较长,设置标志位的话,实时性就很差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太奇怪了!设置标志位,把主程序的显示细分成很多小段,每执行完一小段查询下标志位,这样才是可靠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问题解决了,虽然感觉用了很麻烦的方法:用全局变量将要显示的每一屏进行编号,进入中断处理的末尾通过查询该全局变量的值重新将该屏显示内容调出进行重新显示

网友:
中断里面处理屏幕的显示???这个架构呵呵!!!

网友A:
主程序 只负责 把BUFF的内容 输出到显示器!
中断后,切换BU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 只负责 把BUFF的内容 输出到显示器!
中断后,切换BUFF

中断后修改buf内容,或者中断后设置标志位,主程序根据标志位显示对应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