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DRC检测不报警

楼主(2017-06-23):
如图所示PCB做DRC检测时,明明有没连接的地方,但检测结果UN-ROUTER的结果为0,不报警。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对其他的板子试了下又是好的。

网友A:
你把rules那些配置也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rules那些配置也贴出来

都是默认的设置,没有设置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默认的设置,没有设置过

你这贴出的仅仅是DRC检查的规则。 设计规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贴出的仅仅是DRC检查的规则。 设计规则呢。

在RULER的哪个选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贴出的仅仅是DRC检查的规则。 设计规则呢。

是这里吗

网友C:
盗版都这样。
建议检查unRutednet使用
Report->PCBInformation  点击 Report 按钮 最后一项 Routing Information        然后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盗版都这样。
建议检查unRutednet使用
Report->PCBInformation  点击 Report 按钮 最后一项 Routing Inform ...

找不到你你说的菜单位置,能否说一下!谢谢!

网友C:
在菜单项 Reports

网友B:
啥版本的DXP ?
如果方便的话PCB发上来。
如果其他工程没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工程设置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版本的DXP ?
如果方便的话PCB发上来。
如果其他工程没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工程设置的问题了。 ...

版本是AD14的,附件是设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菜单项 Reports

这里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是AD14的,附件是设计文件

兄弟, 我用 AD9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是AD14的,附件是设计文件

这个:::

网友:
再来一个:

楼主:
毛病找到了,是此值设置太小导致DRC中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