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手机平板都可连接上网,但笔记本电脑连上提示限制上网,有办法破解吗?

楼主(2017-06-23):
办公室的WIFI手机平板都可以连接上网,但是笔记本电脑连上提示限制上网了,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
哦? 有这种事儿?  啥加密认证方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lz这么严重,是偶尔笔记本受限,但是断掉无线连接再连上有时候能好,有时候死都不行,但是重启路由器会好。
只有笔记本这样,手机从来没出现过。
原因不明,目前没解决。

网友:
我的是电脑和ipad可以  手机死活不可以~

网友:
这类通常是公共会wifi干的事,个人估计会不会是路由器会检测操作系统,因为基本上笔记本都是基于windows系统的

网友:
重装驱动试下,我前两天一样的现象,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