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必备SVN开源管理集成库方法 申裤衩

楼主(2017-06-23):
.................................................................................申请裤衩...............................................................................

SVN解释:Apache Subversion(简称SVN,svn),一个开放源代码版本控制系统,相较于RCSCVS,它采用了分支管理系统,它的设计目标就是取代CVS。
工程师必学呀.

SVN开源方式管理  :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使用SVN的方式时刻保持同步, 尽快使用最新版本。
相应的SVN地址在封装库发布贴中都有列出.

下面开始示教 使用方法:
1) 安装SVN客户端
2) 使用SVN 同步

本教程看起来图片非常多. 其实操作一遍后,  学会了,   以后会非常方便.

1)安装SVN客户端.  已经安装SVN客户端,可忽略这一步.

SVN客户端。 这里使用 <TortoiseSVN> ,俗称“乌龟”,
下载SVN客户端:(个别宽带提供商   需要翻墙)
TortoiseSVN 官方地址:https://tortoisesvn.net/downloads.zh.html,  默认是英文,但有中文语言包

安装 SVN客户端
点击 Next
点击 Next
注意这个界面,一定要全部安装,如下图:
点击 Next
点击 Install

到这个界面下,英文版的SVN算是按照完成,下面说安装中文包并设置为中文

语言包安装完成

设为中文显示
任意文件夹下右键菜单,    Settings
选中文.  然后 应用, 确定 中文显示设置完成.

2) 使用SVN 同步

1> 设置
这里依照PADS封装库地址为例
与服务器同步,并下载内容.

设置如上图

看到这个界面就算完成了.

简单说明文件夹图标,  这里我随便建立了一个文件夹,用来对比正常文件夹和有SVN的.
图标说明:

2> 更新

看到这个界面就算更新完成了.

更多SVN的相关教程 请自行谷歌,必应,百度...  工程师必学呀.

声明:  以上内容摘自嘉里创社区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
服务器放哪里?本地硬盘吗?

网友:
这个帖子很不错啊!感谢楼主转过来!

网友A:
果断直接上git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直接上git啊!

git 搭服务器要用ubuntu,困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it 搭服务器要用ubuntu,困难啊。

git可以直接在文件系统上面建立项目库呀。
可以没有服务器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it可以直接在文件系统上面建立项目库呀。
可以没有服务器的概念。

我最近在搭Gitlab服务,弄了几天了还没弄好,不像SVN有visual SVN ,windows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原理图PCB图怎么比较?

网友:
GIT,必须gi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it可以直接在文件系统上面建立项目库呀。
可以没有服务器的概念。

除了不需要服务器外,git,比svn还有啥高级的地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了不需要服务器外,git,比svn还有啥高级的地方呢?

我认为git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极低的代价创建分支。git中的分支就是一个索引,然而在svn中一个分支是一份拷贝。
关于分支的介绍参考:https://git-scm.com/book/zh/v1/Git-%E5%88%86%E6%94%AF-%E5%88%A9%E7%94%A8%E5%88%86%E6%94%AF%E8%BF%9B%E8%A1%8C%E5%BC%80%E5%8F%91%E7%9A%84%E5%B7%A5%E4%BD%9C%E6%B5%81%E7%A8%8B

网友E:
GIT 有教程吗?看了一下,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不需要服务器外,git,比svn还有啥高级的地方呢?

人人都有可以有完整副本,谁也不怕谁,只要经常同步,服务器坏了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git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极低的代价创建分支。git中的分支就是一个索引,然而在svn中一个分支是一份 ...

是不是说,相同情况下,git占用的磁盘空间会比svn少?

网友:
mark一下,后面可能用

网友:
应该大部分公司都用这个吧,这个应该是电工的一个基本技能了。如果要自己在家里搞,可以自己建一个服务器(可以使用本机做,也可以用另一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在搭Gitlab服务,弄了几天了还没弄好,不像SVN有visual SVN ,windows装一下就可以了。 ...

windows 下用scmmanager,我在公司搭了一个,很方便

网友:
git!git 毫不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不需要服务器外,git,比svn还有啥高级的地方呢?

svn也可以不需要服务器啊

网友:
果断上git不解释

网友:
SVN已经在用  哪位大侠来个git的教程啊

网友:
git + gitblit,可以在windows上搭建git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其实就是个文件夹,可以用云同步软件或者直接复制到U盘里,实现在家里和公司同步数据。
http://a1c80cec.wiz03.com/share/ ... j3zOxwE0Tj6TN1CMLKg,这是gitblit搭建教程。
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这个帖子要被git攻占 果不其然

网友:
还是忍不住说用git舒服点

网友:
版本管理方面果断GIT好用。库如果想分享的话直接github多爽。

网友:
之前是用的GIT,现在的部门用的SVN,真的是各种不爽……

网友:
http://git.newlifex.com/NewLife/GitCandy
https://github.com/NewLifeX/GitCandy
一个基于ASP.NET MVC的git服务端

网友F:
我感觉windows下还是vss最简单易用,十几年了,一直用习惯v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GIT 有教程吗?看了一下,一头雾水

不用看, 直接用sourcetree,各项菜单见名思意就行了, 试试就会用了, 肯定会碰到问题, 但是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解决方案到。

不过git在windows上是卡的一B,linux下或mac下会更爽(linux下其实我没用过,猜的),不过项目不是太大的话影响不大。一般嵌入式项目相对都比较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windows下还是vss最简单易用,十几年了,一直用习惯vss了。

您现在用什么版本?我装了win7 64位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现在用什么版本?我装了win7 64位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版本

我用的wi10 64位也没问题啊,用的是vss2005,不是vc6带的那个版本。

网友:
原理图怎么对比差异的,直接对比文件内容么

网友(2022-06-01):
svn可以同步到gite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