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贴,继续介绍抗锯齿方法

楼主(2017-06-23):
上一贴中(给大家介绍一种做界面的去锯齿方法  ),介绍了一种不采用gui的抗锯齿方法,后来经15楼大神redroof点拨,终于参透了gui中的抗锯齿算法思路。
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方法和程序。
首先,在上贴中提到需要准备一副含有黑纸白字的图片,如下

然后用彩色字模读取数据

注意这里选择256灰阶,如果内存小的话,也可以取16灰阶,不过最大的抗锯齿就只能到16,如果是256阶的话,抗锯齿级别可以是256,128,64,62,16,4,2,这在后面的程序中会介绍。这也是gui的抗锯齿级别。
建议最好别小于16。16比256的数据量小一倍,相当于一个字节保存两个数据点。
然后开始写程序,我这边没有用画点函数drawpoint,而是直接用显示器的buffer。

void Char_UbuntuMono_16(int x, int y,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short color, unsigned short back_color)
{//12*32 = 384 wide
  //26*5 =  130 high
    unsigned int i, j, factor;
    unsigned char alpha;
    float alpha_factor;
    unsigned char color_R,color_G,color_B;
    unsigned char back_color_R,back_color_G,back_color_B;

    color_R = color >> 11 << 3;
    color_G = color << 5 >> 10 << 2;
    color_B = color << 3;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 >> 11 << 3;
    back_color_G = back_color << 5 >> 10 << 2;
    back_color_B = back_color << 3;

    if(c < 128)    c = c - ' ';
    else           c = c - 96;

    factor = c/32;

    for(i = 0;i < 26; i++){
        for(j = 0; j < 12; j++){
           alpha = font_16[384*(factor*26 + i) + (c - factor*32)*12 + j];//>>4
           if(alpha == 255/*15*/) frambuf[800*(i + x) + j + y] = color;
           else if(alpha == 0)    frambuf[800*(i + x) + j + y] = back_color;
           else{
               alpha_factor = 1.0*alpha/255/*15*/;
               frambuf[800*(i + x) + j + y] = (((char)(alpha_factor*(color_R -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_R) >> 3) << 11 |
                                              (((char)(alpha_factor*(color_G - back_color_G)) + back_color_G) >> 2) <<  5 |
                                              (((char)(alpha_factor*(color_B - back_color_B)) + back_color_B) >> 3) ;
           }
        }
    }
}

这是显示一个字符的函数,color_R,color_G,color_B是先将RGB565的数据拆分为R、G、B,背景色同理。
alpha 就是我们刚才存储的数据像素点的值。
alpha_factor*(color_R -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_R这个公式我解释一下,像素点的颜色=(alpha/255)*color + (255 - alpha)*back_color,转换下就是(alpha/255)*(color - back_color) + back_color;
然后将R/G/B分量各自计算出来,最后按位或成565数据。
因为数据中其实大部分都是255和0,为了显示提高显示速度和节省CPU资源,就将他们分别列出来
  if(alpha == 255/*15*/) frambuf[800*(i + x) + j + y] = color;
  else if(alpha == 0)    frambuf[800*(i + x) + j + y] = back_color;

前面提到过抗锯齿级别,我这里直接用的是255级别,直接写死了,如果需要调节锯齿级别,需要自己定义一个级别数,修改三个地方即可(我已经在注释/* */里把16级别的写出来了)。

字符串函数还是那样写
void String_UbuntuMono_16(int x,int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short color, unsigned short back_color)
{
    unsigned char *p = str;
    while (*p != 0){
        Char_UbuntuMono_16(x, y, *p, color, back_color);
        y = y + 12;
        p++;
    }
}

最后显示一下带有抗锯齿功能的字体
    String_UbuntuMono_16(200, 0,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LOR_WHITE, COLOR_BACK_GROUND);
    String_UbuntuMono_16(230, 0,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LOR_GREEN, COLOR_WHITE);
    String_UbuntuMono_16(260, 0,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LOR_RED, COLOR_BLUE);
    String_UbuntuMono_16(290, 0,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LOR_YELLOW, COLOR_BLACK);

显示如下

再次感谢大神redroof!

往期帖子 :
给大家介绍一种做界面的去锯齿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5562-1-1.html
液晶多级菜单实现加强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9589-1-1.html
嵌入式全键盘拼音输入法分享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8320-1-1.html
ucgui下制作漂亮按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1143-1-1.html

楼主:
如果需要显示透明字符,需要改动如下

void Char_UbuntuMono_16(int x, int y,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short color)
{//12*32 = 384 wide
  //26*5 =  130 high
    unsigned int i, j, factor;
    unsigned char alpha;
    float alpha_factor;
    unsigned char color_R,color_G,color_B;
    unsigned short int back_color;
    unsigned char back_color_R,back_color_G,back_color_B;

    color_R = color >> 11 << 3;
    color_G = color << 5 >> 10 << 2;
    color_B = color << 3;

    if(c < 128)    c = c - ' ';
    else           c = c - 96;

    factor = c/32;

    for(i = 0;i < 26; i++){
        for(j = 0; j < 12; j++){
           alpha = font_16[384*(factor*26 + i) + (c - factor*32)*12 + j];//>>4
           if(alpha == 255/*15*/) frambuf[800*(i + x) + j + y] = color;
           else if(alpha == 0);//显示为原来的背景色,不做改变。
           else{
               back_color =  frambuf[800*(i + x) + j + y];//取当前背景颜色为back_color。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 >> 11 << 3;
                 back_color_G = back_color << 5 >> 10 << 2;
                 back_color_B = back_color << 3;
               alpha_factor = 1.0*alpha/255/*15*/;
               frambuf[800*(i + x) + j + y] = (((char)(alpha_factor*(color_R -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_R) >> 3) << 11 |
                                              (((char)(alpha_factor*(color_G - back_color_G)) + back_color_G) >> 2) <<  5 |
                                              (((char)(alpha_factor*(color_B - back_color_B)) + back_color_B) >> 3) ;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显示透明字符,需要改动如下

透明是指直接显示背景色还是有x%透明度的半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是指直接显示背景色还是有x%透明度的半透明?

指的是直接显示背景,如果背景只有x%透明度,那么和周围背景将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直接显示背景,如果背景只有x%透明度,那么和周围背景将会不一样。 ...

受教了,谢谢

网友B:
感谢分享。不过楼主给指点一下,楼主位的最后一张图片中那4行字符除了颜色外有什么区别?没看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顶起来,回头腾出时间再仔细看,最近有点忙

网友C:
一直用的EMWIN自带的抗锯齿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不过楼主给指点一下,楼主位的最后一张图片中那4行字符除了颜色外有什么区别?没看懂是怎么回事 ...

就是只用一个黑底白字的图片数据,可以生成任意颜色和背景色的抗锯齿字体,而且锯齿级别还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的EMWIN自带的抗锯齿挺好的

这个是自己写gui,原理和emwin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己写gui,原理和emwin差不多。

这个和emwin的抗锯齿原理不一样吧,emwin的字库是单色的,1位表示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emwin的抗锯齿原理不一样吧,emwin的字库是单色的,1位表示一个点

哦 想起来了,的确不一样,emwin应该还有把单色转换为过渡色的一套算法,我这个直接由photoshop完成。

网友:
emwin的xbf和sif字库本身就支持抗锯齿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外发光效果的字库生成工具,

字体分为:
前景每个点16级Alpha值,占4位
背景发光体16级Alpha值,占4位
即1个点,1个字节表示。
可实现发光边,Shadow等效果。

网友E(2017-07-27):
用emwin自带的比这个好多了,这样只能是等宽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emwin自带的比这个好多了,这样只能是等宽的字体。

用emwin的就不用看了,本身就是给不带gui的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emwin的就不用看了,本身就是给不带gui的写的。

用他的取字模工具和带不带gui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他的取字模工具和带不带gui没关系

求软件

楼主:
的确可以,只是中文的好像没有,不知道中文是怎样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可以,只是中文的好像没有,不知道中文是怎样的思路。

有中文

网友:
原理应该和emwin一样吧,都是多位表示一个点,用工具生成的字库也是工具计算好的,内部自带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11-21):
修改一个bug,最后三行的char改为unsigned char 否则有的字体过渡色会出现跳色的情况。
void Char_UbuntuMono_12_26(int x, int y,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short color, unsigned short color_ground)
{//12*32 = 384 wide
  //26*5 =  130 high
    unsigned int i, j, factor;
    unsigned char alpha;
    float alpha_factor;
    unsigned char color_R,color_G,color_B;
    unsigned char back_color_R,back_color_G,back_color_B;

    color_R = color >> 11 << 3;
    color_G = color << 5 >> 10 << 2;
    color_B = color << 3;

    back_color_R = color_ground >> 11 << 3;
    back_color_G = color_ground << 5 >> 10 << 2;
    back_color_B = color_ground << 3;

    if(c < 128)    c = c - ' ';
    else           c = c - 96;

    factor = c/32;

    for(j = 0;j < 26; j++){
        for(i = 0; i < 12; i++){
           alpha = UbuntuMono_12_26[384*(factor*26 + j) + (c - factor*32)*12 + i];
           if(alpha == 255)       LCD_DrawPoint(i + x, j + y, color);
           else if(alpha == 0)    LCD_DrawPoint(i + x, j + y, color_ground);
           else{
               alpha_factor = 1.0*alpha/255;
               LCD_DrawPoint(i + x, j + y, (((unsigned char)(alpha_factor*(color_R - back_color_R)) + back_color_R) >> 3) << 11 |
                                           (((unsigned char)(alpha_factor*(color_G - back_color_G)) + back_color_G) >> 2) <<  5 |
                                           (((unsigned char)(alpha_factor*(color_B - back_color_B)) + back_color_B) >> 3)) ;
           }
        }
    }
}

楼主:
显示字符较长时,能够明显感觉到延时卡顿现象,最后发现原来是浮点型运算导致的。现在去掉浮点型运算改动程序后,发现显示速度非常快,代码如下:
void Char_UbuntuMono_12_26(int x, int y,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short color, unsigned short color_ground)
{//12*32 = 384 wide
  //26*5 =  130 high
    unsigned int i, j, factor;
    unsigned char alpha;
//    short alpha_factor;
    unsigned char color_R,color_G,color_B;
    unsigned char back_color_R,back_color_G,back_color_B;

    color_R = color >> 11 << 3;
    color_G = color << 5 >> 10 << 2;
    color_B = color << 3;

    back_color_R = color_ground >> 11 << 3;
    back_color_G = color_ground << 5 >> 10 << 2;
    back_color_B = color_ground << 3;

    if(c < 128)    c = c - ' ';
    else           c = c - 96;

    factor = c/32;

    for(j = 0;j < 26; j++){
        for(i = 0; i < 12; i++){
           alpha = UbuntuMono_12_26[384*(factor*26 + j) + (c - factor*32)*12 + i];
           if(alpha == 255)       LCD_DrawPoint(i + x, j + y, color);
           else if(alpha == 0)    LCD_DrawPoint(i + x, j + y, color_ground);
           else{
//               alpha_factor = 1*alpha/255;
               LCD_DrawPoint(i + x, j + y, (((unsigned char)(alpha*(color_R - back_color_R)/255) + back_color_R) >> 3) << 11 |
                                           (((unsigned char)(alpha*(color_G - back_color_G)/255) + back_color_G) >> 2) <<  5 |
                                           (((unsigned char)(alpha*(color_B - back_color_B)/255) + back_color_B) >> 3)) ;
           }
        }
    }
}

网友(2019-06-22):
引用 楼主:
显示字符较长时,能够明显感觉到延时卡顿现象,最后发现原来是浮点型运算导致的。现在去掉浮点型运算改动程 ...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最近想玩彩屏   这个看起来很有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到底解决没解决汉字抗锯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到底解决没解决汉字抗锯齿啊?

因为汉字数量多,按照这个方法抗锯齿也能做,将汉字存储在flash中,每次来读取就行。
如果用字不是很多的话,将汉字数据放入内存中。我就是用这个来显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