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USB转串口好用??????

楼主(2017-06-23):
原来论坛上好像推荐的是标准的电脑9针串口的接口,这种我们自己用的话还要加上232之类的

有没有加上了232之类的串口,稳定的。。。。。。现在用的是一个便宜的,感觉不好用,电脑显示的数据好像会出错
=========
我想要的就是一个 USB==》四针5V串口(5v  TX RX GND)的接口

网友A:
可以看看立创商城的这个小板,用着还行。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2502.html

网友B:
cp2102  cp2104个人觉得质量不错,比FT232RL好。 仅供参考

网友C:
CH340芯片的USB转TTL线吧便宜,我们公司用CP2102在有的电脑上会蓝屏,FT232又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立创商城的这个小板,用着还行。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2502.html ...

你用过这个吗?波特率可以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2102  cp2104个人觉得质量不错,比FT232RL好。 仅供参考

有成品链接吗?波特率最高到多少?

网友D:
有一种SOP8封装的PL2303SA,外围少,好焊接,适合DIY.
只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SOP8封装的PL2303SA,外围少,好焊接,适合DIY.
只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想DIY,只想要成品好用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e5ejcg4a10
以前买过这种,觉得还行。

网友E:
FT232RL的,20块左右就有了,光芯片都十多块了

网友F:
ft232不错  买的485,232模块用了5,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232RL的,20块左右就有了,光芯片都十多块了

有链接吗?????有没有推荐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ft232不错  买的485,232模块用了5,6年了,

有链接吗?推荐品牌?去假宝买会不会是粗制滥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有没有推荐品牌

我店里就有,原装FT232RL,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824265405
mini usb口的也是原装的,只是用的人少,低价清货,购买时说明是论坛网友可以送一条约20cm的mini usb线,送完即止,有几十条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1698587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340芯片的USB转TTL线吧便宜,我们公司用CP2102在有的电脑上会蓝屏,FT232又太贵 ...

我中招了。。后来换securecrt没有再蓝了。。

网友:
一直用cp2102稳定可靠

网友:
同意楼上的,cp2102很可靠,只要不是短路过压过流。使用上还是很稳定不乱码速度快。

网友G:
邮购部卖那种力特FT232方案最好用

网友:
必须是 FT232啊

网友:
力特FT232
别考虑别的了。我是个网工,用便宜的玩意真是折磨你生不如死。到时候客户面前丢脸,就不是几十块钱的小事了。我真碰到过。便宜的线不能调试客户的网络设备,判断人家设备是坏的。结果呢,丢脸。

网友:
楼主,ft232是最稳定的

网友:
FT232RL, 必须的

网友:
ft232必须的,其他都不行,都有发生过蓝屏

网友:
如果想非常的稳定可靠,没有一种是可靠的,因为usb转232的机制造成的。

网友:
FT232  贵 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2102  cp2104个人觉得质量不错,比FT232RL好。 仅供参考

没有稳定的驱动,各种不给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邮购部卖那种力特FT232方案最好用

邮购部的9针的....还要自己外挂转T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店里就有,原装FT232RL,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834270994.8.vKodas& ...

你是代理的还是自己画板贴的??????

网友:
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CH340C/E吧,免晶振,实测波特率可以到2M。CH340E是MSOP10的小封装。

CH340B,功能多一些,也免晶振,但是1.5M时几百字节的包会丢数据。

PL2303太烂,别用,115200以上就歇菜了
FT232好是好,太贵,再就是国内假货多
CP2102也好,QFN封装不好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代理的还是自己画板贴的??????

本店产品都是自己设计的,别人做的会给你打JY-MCU?看看我们店铺是不是也是jy-mcu

网友:
用过CP2102,可以上到256000
PL2303不行,256000会乱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本店产品都是自己设计的,别人做的会给你打JY-MCU?看看我们店铺是不是也是jy-mcu ...

咨询一下,有没有无线串口透传模块可以用256Kbps的,2.4G或蓝牙都行,距离10米就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咨询一下,有没有无线串口透传模块可以用256Kbps的,2.4G或蓝牙都行,距离10米就行;谢谢 ...

没有,最接近的是230400bps,普通的蓝牙串口都不支持256Kbps这个波特率

网友:
用过PL2303,很烂
现在用CP2102很不错
听说FT232最好,太贵还没用过

网友I:
不要怀疑   FTDI出的就是最好的USB-232。用过无数种芯片稳定性真不是盖的。调试设备还是用FT232系列或者FT23x系列比较好。缺点就是贵! 优点是支持系统多。

网友:
FT232最稳定,其他的自己玩玩可以,给客户就不用考虑了。搭车问下,CP2104方案,插在电脑上随电脑一起启动,干扰鼠标,症状就是鼠标乱动乱点,有谁遇见过,如何解决的?

网友:
自己把常用的芯片都画个板保护都加上,然后打样,自己试哪个好用就选哪个。

网友:
只信赖FT232

网友:
这个用着不错,磁隔离的,好像也是一个坛友生产的,工业设备调试(几个 交流接触器同时动作)不会死机,挺好用的。价格记不太清了,好像是2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怀疑   FTDI出的就是最好的USB-232。用过无数种芯片稳定性真不是盖的。调试设备还是用FT232系列或者FT2 ...

多贵啊,有链接吗?还是直接去淘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贵啊,有链接吗?还是直接去淘宝?

立创商城  查FT232rl   FT230X     FT231X    FT234X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贵啊,有链接吗?还是直接去淘宝?

14楼就是你要的芯片的了,原装芯片

网友J:
ft232rl,一直用,波特率92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ft232rl,一直用,波特率921600

有购买链接吗?还是只要是ft232rl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楼就是你要的芯片的了,原装芯片

下了个单,请看下,运费就要四分之一....不知道你在深圳哪里,要是附近就过去拿了,我在洪浪北  西丽 附近或者之间都可以

网友:
FT232RL,CP210x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楼就是你要的芯片的了,原装芯片

在吗???????????这么久没回?

网友:
没有人提到摩莎吗

网友:
用FT232给客户做过usb转串口,经常遇到的问题是:USB掉线,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吗???????????这么久没回?

回什么?没看你问我问题,产品问题直接旺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