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采集的一组数据进行滤波

楼主(2017-06-24):
  各位同志,项目中采集到一组数据,波动很大,用一阶低通滤波无法消除其噪声,请教一下工程中还有其他比较实用的算法么?

网友:
算力够的话上fir或者iir

网友:
采一段数据,做fft看看主要信号频率范围,确定带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再设计fir/iir带通滤波器
用matlab做不难

网友:
支持楼上所提的方案, 然后也可以考虑一下卡尔曼之类的滤波器.

网友:
建议你把C换成1uF,R换成20K

如果可以用硬件滤波,就别去蹚DSP的浑水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两个信号叠加在一起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两个信号叠加在一起啊吗

不是的,是两个信号!

网友B:
楼主还没搞定么?

网友:
至少8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搞定么?

用1阶低通滤波根本搞不定。

楼主:
8阶IIR?  8阶FIR?  还是什么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阶低通滤波根本搞不定。

多阶fir呗,三楼不是有方案供参考么?

楼主:
多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