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实现过W5500+STM32的freemodbus案例吗?

楼主(2017-06-24):
请问各位有实现过W5500+STM32的freemodbus案例吗?

请问,如果是用TCP的话,是不是 MB仍然要全部包含?而只修改port部分呢?

网友:
http://blog.csdn.net/jordan20052009/article/details/46967451    可以参考这个。  试过可以用

楼主:
嗯!

谢谢了!

现在的问题是 已经实现了W5500 对网络的基本读写。也就是一个SPI的基本操作。。。

网络上 太多的资料可取。

我发现 移植的问题在于 一个接口部分,并且 问题也处在这里了……

楼主:
    while(1)                            /*循环执行的函数*/
    {

        switch(getSn_SR(0))                   //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INIT:                    //socket初始化完成
            listen(0);                       //监等待连接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             //socket连接建立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        //Sn_IR的第0位置1
            }
            receive_length=getSn_RX_RSR(0);  //获取已接收数据大小

            if(receive_length>0)
            {

                eMBPoll();

            }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              //socket等待关闭状态
            disconnect(0);
            break;
        case SOCK_CLOSED:                  //socket关闭
            socket(0,Sn_MR_TCP,502,Sn_MR_ND);//打开socket0的一个端口
            break;
        }

    }
}

楼主:
porttcp.c

这个应该有很大的问题!

@@@@@@@@@@@@@@@@@@@@@@@@@@@@@@@@@@@@@@@@@@@@
/*
* FreeModbus Libary: lwIP Port
* Copyright (C) 2006 Christian Walter <wolti@sil.at>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 File: $Id: porttcp.c,v 1.1 2006/08/30 23:18:07 wolti Exp $
*/

/* ----------------------- System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ort.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socke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 MBAP Header --------------------------------------*/
#define MB_TCP_UID          6
#define MB_TCP_LEN          4
#define MB_TCP_FUNC         7

#define MB_TCP_DEFAULT_PORT  502          /* TCP listening port. */
#define MB_TCP_BUF_SIZE     ( 256 + 7 )   /* Must hold a complete Modbus TCP frame. */

/* ----------------------- Prototypes ---------------------------------------*/
static UCHAR    aucTCPBuf[MB_TCP_BUF_SIZE];           //接收缓冲区
static USHORT   usTCPBufLen;

BOOL
xMBTCPPortInit( USHORT usTCPPort )
{
    BOOL bOkay = FALSE;

    USHORT usPort;
    if( usTCPPort == 0 )
    {
        usPort = MB_TCP_DEFAULT_PORT;
    }
    else
    {
        usPort = (USHORT)usTCPPort;
    }

//    // 侦听端口 Modbus-TCP 端口
//                Socket0_Config(usPort);
//    Socket_Listen(0);

    listen(0);

    bOkay = TRUE;
    return bOkay;
}

void
vMBTCPPortClose(  )
{

}

void
vMBTCPPortDisable( void )
{

}

BOOL
xMBTCPPortGetRequest( UCHAR ** ppucMBTCPFrame, USHORT * usTCPLength )
{
    *ppucMBTCPFrame = &aucTCPBuf[0];
    *usTCPLength = usTCPBufLen;
    /* Reset the buffer. */
    usTCPBufLen = 0;
    return TRUE;
}

BOOL
xMBTCPPortSendResponse(const UCHAR * pucMBTCPFrame, USHORT usTCPLength )
{

//        Write_SOCK_Data_Buffer( 0,(UCHAR*)pucMBTCPFrame, usTCPLength);

    send(0,(UCHAR*)pucMBTCPFrame, usTCPLength);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TCPPool( void )
{
    unsigned short int us_rlen;
    unsigned char i;

//        i=Read_1_Byte(SIR);

    i=getSn_IR(SIR);

//    if(getSn_SR(0)&0x01)
//    if(i&0x01)
//    {

//                i=Read_SOCK_1_Byte(0,Sn_IR);        //读W5500中断
//                Write_SOCK_1_Byte(0,Sn_IR,i);
//                us_rlen        = Read_SOCK_Data_Buffer(0, aucTCPBuf);        //读新数据放到aucTCPBuf中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us_rlen=getSn_RX_RSR(0);                                                                                    /*定义len为已接收数据的长度*/

        recv(0,aucTCPBuf,us_rlen);                                                                                     /*接收来自Server的数据*/

        if(us_rlen==0)
            return FALSE;
        usTCPBufLen = us_rlen;                                 //读到新数据,得到长度

        ( void )xMBPortEventPost( EV_FRAME_RECEIVED );                        //发送已接收到新数据到Modbus-TCP状态机

        if(i&Sn_IR_DISCON)                /* TCP Disconnect */
        {
            listen(0);                //重新监听SOCK 0
        }
        if(i&Sn_IR_TIMEOUT)                   //超时
        {
            listen(0);                //重新监听SOCK 0
        }

//    }

    return TRUE;
}

void
EnterCriticalSection( void )
{
    __disable_irq();
}

void
ExitCriticalSection( void )
{
    __enable_irq();
}

楼主:
恳请哪位 老师可以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恳请哪位 老师可以指点一下!

谢谢了!

印象中在哪看到过,帮你搜索一下,如下
http://blog.csdn.net/tcjy1000/article/details/22962067

PS:友情提示一下,请测试时间长一点比如1个小时,2个小时;帧间隔稍微短一些,比如100MS的帧间隔或50MS,也许可能会发生粘包现象,恭喜你。

网友(2017-09-11):
也问个问题:如果多台计算机同时访问一个W5500,freemodbus可以各自响应吗?

楼主:
多主机多主机多主机多主机多主机多主机多主机

楼主:
请问上面,你做出来了?

网友:
我实现过两块W5500挂STM32的SPI上的Modbus TCP Slave,基本上官方的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另外强烈推荐使用最新版的socket方式的调用,尽量不要直接操作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