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充电器的输出为正弦波?

楼主(2017-06-24):
今日测试一个24V充电器的时候,接上示波器,发现充电器不是平稳26V左右的电压而是一个只有正区域的正弦波,请问这样充电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因为电池就是一个大电容,很多充电器没有接输出电容,只是用二极管整了一下流

网友A:
铅酸充电器吧?这就是所谓的“脉冲充电”黑科技……

网友B:
读中学的时候用一只变压器一只4007给小电瓶充电,想必就是这种波形了,当是没有示波器这种高大上仪器

网友C:
铅酸上用这种脉动的充电好像是比纯直流要好,你这充电器里面就一个变压器一个桥式整流。。。

网友:
上内部图啊

网友:
这叫 馒头波

网友:
铅酸充电器,

网友:
你测的是工作时的波纹,还是空载没电池的波纹,印象中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上用这种脉动的充电好像是比纯直流要好,你这充电器里面就一个变压器一个桥式整流。。。 ...

极板酥的也快。。。一个老旧铅电池激活一次之后,极板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
全波整流黑科技充电

网友:
好处:成本低,可靠。

网友D:
先说给什么电池充电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充电器吧?这就是所谓的“脉冲充电”黑科技……

对的,是铅酸电池

楼主:
没有拆解.因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给什么电池充电的充电器

两节串联的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中学的时候用一只变压器一只4007给小电瓶充电,想必就是这种波形了,当是没有示波器这种高大上仪器{:titt ...

那这样的话4007发热会很严重哦

网友:
好黑好黑的黑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串联的铅酸电池

铅酸电池就算了,只能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7-07-29):
原电动车也整了一个脉冲充电器,到底对电池寿命有没延长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充电器吧?这就是所谓的“脉冲充电”黑科技……

脉冲充电波形不是这样的

网友:
藏在我们身边的黑科技。

网友:
此充电器采用4核纳米高科技10GHz CPU 型号1N4007超快整流及运算充电所需的电流电压智能调整以便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2017-08-30):
这是脉动的直流电,楼主分不清楚交流直流吗。加电容立马直流,交流你直接加电容看看会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读中学的时候用一只变压器一只4007给小电瓶充电,想必就是这种波形了,当是没有示波器这种高大上仪器{:titt ...

楼主这种波形是4个二极管产生的,你用一个二极管产生不了这种波形,会去掉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波形是4个二极管产生的,你用一个二极管产生不了这种波形,会去掉一半。 ...

你说得对。

网友:
这绝对是黑科技

网友:
铅酸电池脉冲充电?

楼主(2017-12-27):
你们要的拆解图来了,前阵子坏了,今天拆开修好了,就是掉了一条线
这种充电器,真的全保护吗?感觉不可信呀

网友F:
经典的变压器充蓄电池,电容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典的变压器充蓄电池,电容都不用

可靠性 最高了。

网友:
然后搞个旋钮,充电电流调节,一看接线才知道就变压器切换抽头,明明是调电压嘛
再想想欧姆定律,貌似这么说也没错

网友:
操, 这个高级了

网友:
变压器上面铁丝压着的莫非是传说中的温度保险,超温断电“全保护”

网友:
这个是整流桥直接出来的。有电池就是这样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