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i3 cpu 鲁大师测试分分钟90度以上,请教一下怎么处理

楼主(2017-06-24):
如题,降频到797Mhz以后80度

网友:
清风扇,换硅脂

网友:
刚换过x201i的硅脂

网友:
关独显试试,之前我的T420怎么处理都很热,偶然关掉了独显,现在吹出来的风基本都是常温的。

网友:
X220I 应该没有独显

网友:
不用处理,现在大部分超极本,在鲁大师性能测试的时候都超过90度了。

网友:
鲁大师干啥超频的事儿了。。。

网友:
好多人以为笔记本里面散热管就是纯铜管呢,其实不是,里面有液体用于循环散热,时间长了就挥发渗透干了。。。。所以用了三年最少得换散热片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