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和服务器通讯的esp8266固件

楼主(2017-06-24):
主要是用POST标准报文和服务器通讯,例如下面:
POST /devices/5835707/datapoints HTTP/1.1
api-key: xUrvOCDB=iRuS5noq9FsKrvoW=s=
Host:api.heclouds.com
Content-Length:60

{"datastreams":[{"id":"switch","datapoints":[{"value":1}]}]}

现在使用安信可的ESP8266-12F,可以连接,可以GET,但POST的json好蛋疼。比如上面的最终在服务器端看数据结果就是:
{
  "{"datastreams":[{"id":"switch","datapoints":": {
    "{"value":1}": ""
  }
}

上面的例子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那看下面这个:
串口出去的
client={"uuid":"123","clientId":123,"cmd":201,"msg":"{}","verify":""}
服务器收到的
{
  "client": "{"uuid":"123","clientId":123,"cmd":201,"msg":"{}","verify":""}\r\nPOST /androi"
}

看到了吗?ESP8266模块自动帮我改了格式!!!说好的透传呢?透传呢?透传呢?透传呢?透传呢?
最大的问题是:我不需要外面的那层 ” “ 啊。怎么破?
因为时间紧,所以没时间去弄SDK了,所以想求一个能真正进入透传的固件,串口是什么,服务器端收到的也是什么,不需要改。。
多谢各位赏脸看我牢骚,感谢!

网友:
这有什么关系吗,在服务器端处理一下收到的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
\" 不是转义字符的意思吗?这是不是服务器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