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在工业现场使用的可以组网的无线串口通信模块

楼主(2017-06-25):
求推荐可以在工业现场使用的可以组网的无线串口通信模块,实际通信距离大概在200米以内就可以,要求是可以实现组网功能,必须可靠稳定!!!

楼主:
忘了说,组网内节点数可能要在20左右

网友A(2018-04-19):
楼主,这个自组网的模块现在确定下来了吗

网友B:
工业现场电磁环境恶劣,能用无线吗,可靠吗

网友C:
淘宝有很多433M的无线模块  泽耀啊 亿百特啊,性能都很不错,然后自己选一个 主机轮询实现组网,自组网的不多很难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借楼问下局域网的的自组网有推荐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下局域网的的自组网有推荐方案吗?

什么结构的呢?只做过简单的一主多从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自组网的模块现在确定下来了吗

用了亿百特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很多433M的无线模块  泽耀啊 亿百特啊,性能都很不错,然后自己选一个 主机轮询实现组网,自组网的不 ...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现场电磁环境恶劣,能用无线吗,可靠吗

实际使用算不上严格的工业环境,只是希望越稳定越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亿百特的,效果还不错

啥型号,方便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方便说一下吗

亿百特好多都可以支持的,E31TTL50

网友:
组网一般跑什么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结构的呢?只做过简单的一主多从结构的

一组多从就好

楼主:
自己定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