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单个有卖Air810模块的,MTK2503方案的,有用过的没?

楼主(2017-06-25):
这个Air810模块:Luat GSM四频+GPS/北斗 二合一模块,MTK2503。用Luat语言开发,节省单片机。模块价格29.9。比A7,SIM868,GU620都便宜不少。有用过的没?稳定性如何?

网友:
这个片子感觉就是给共享xx准备的
无线数据交互
gps/北斗定位
蓝牙
低功耗
还便宜

网友A:
扯一句,用lua再把原来的c语言包一层的目的是什么?是更简单么?要开发,还要再学习一遍lua?
没用过,但感觉好多开发板都用lua了

网友:
刚好昨天我也看到了。

网友:
请问,LZ有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上传分享~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810 与SIM868是一个方案 A7是RDA方案 GU620MT6261方案

这几个方案,哪个更可靠?A7如何?

楼主:
淘宝报价供参考:
Air810:29.9   MTK2503
A7:34        RDA
SIM868:39   MTK2503
GU620:55    MTK+ublox
所以综合来说810成本最低,尤其还可以节省一个mcu。

网友:
SIM868 二次开发资料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表面上看ATR810与SIM868价格差不多,不过要考虑到SIMCOM产品是成熟稳定的,一直是老品牌,可开发的 ...

同问   sim868 能二次开发的话  给电资料看看呢。评估一下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扯一句,用lua再把原来的c语言包一层的目的是什么?是更简单么?要开发,还要再学习一遍lua?
没用 ...

解释型不用编译 写字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