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IC卡上金手指的PCB封装图,谢谢

楼主(2017-06-26):
这玩意儿不是标准的封装,而且没有尺寸,不知道怎么画封装。另外如果有SIM卡金手指的封装能否一起共享一下。

网友:
我没有,不过提供个找得思路,之前看到SIM卡的底座,LAYOUT参考有提供PAD尺寸。

网友:
自己测量画吧。

网友:
找7816协议,上面有卡上触电的间距和尺寸。基本就是通用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自己测量画一下

网友:
4楼正解,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