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树莓派一样的WIFI的无线芯片的ARM工控板

楼主(2017-06-26):
   本人最近在用树莓派做一个项目,,项目中涉及了树莓派无线网卡的在AP中的漫游,发现树莓派的无线网卡切换ap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后来公司决定用其他的工控板来做,用的是nannoPC-T3来做,里面有板载的WiFi,但是它的在ap上漫游基本不切换,导致通讯

   中断了很长时间,USB网卡也尝试了EDUP,效果也是不好。我查了下资料树莓派的板子的wifi是芯片是BCM43143,市面上好像没有

  这种专门的无线网卡,所以想让大家推荐下有没有和树莓派有一样WIFI芯片的工控板,或者有用过其他工控板wifi漫游灵敏度很高的

  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唉。BCM4313/4323系列的无线网卡确实毛病多多。我这PC用的经常在重启或电脑蓝屏之后找不到网卡(bug)。

网友B:
树莓派3b上有个bcm43438kubg的wifi蓝牙模块,不过都没资料,有个代理生产的厂商的datasheet,cyw434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BCM4313/4323系列的无线网卡确实毛病多多。我这PC用的经常在重启或电脑蓝屏之后找不到网卡(bug)。 ...

电脑上我不知道,,但是在树莓派上用的时候还是挺稳定的。。还可以快速切换,所以想找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3b上有个bcm43438kubg的wifi蓝牙模块,不过都没资料,有个代理生产的厂商的datasheet,cyw43438 ...

谢谢 ,我看下有没有相关的模块卖

网友C:
这个一般是驱动问题,试试用iwconfig sens调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驱动问题,试试用iwconfig sens调一下参数。

我以前试过了,,它会报错,修改不了这个阀值。。网坛上说,有些网卡是不支持的。。

楼主:
有没有了解或者推荐一些灵敏度比较高的linux系统可以用的无线网卡。。。谢谢

楼主:
顶起来呀。。别被埋没了。。。求推荐的无线网卡在linux系统中实现切换ap漫游的灵敏度很高,或者有其他自带网卡的工控板的效果很好的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