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HID例程,是不是不能在Windows 10下运行

楼主(2017-06-26):
参考的是官方的例程(STM32 USB-FS-Device development kit),在Windows 10下根本没提示发现新硬件

网友:
没发现新硬件,上拉电阻都没打开吧
Debug一下,看看死在哪了
按照道理来说,HID类的设备是通用的,你看鼠标键盘,在哪个系统下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