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HC-SR04超声波的个人理解

楼主(2017-06-26):
   混迹论坛多年,对论坛也没有啥贡献。前段时间做个超声波,看到好些坛友发的超声波的帖子,但是好多都是针对HCSR04的模块,对于HCSR04模块本身的电路涉及的比较少,好多都还是比较模糊的。本着开源的精神,现在把自己领悟到的一些东西和坛友分享下,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谢谢。
  HC-SR04模块的原理图其实论坛里面都是有的,不过有些帖子里面的原理图似乎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现在上传个实际测试没啥问题的。这个原理图是在电子世界论坛的一个兄弟的,测试的时候也请教过他,原理图是没有啥问题的。坛里的大牛们也对HCSR04回波接收的放大电路分析过,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软件上,发送完8个脉冲的时候,P34引脚置低,发送完之后,在把P34置高,因为单片机配置的原因,实际应该是高阻态才对,开始计时,然后在P35那里等待回波信号。有回波P35会变成低电平。但是有可能在测量的时候有一些杂波进入,有可能中断接收直接计算出来的距离是不正确的,所以应该加上是在中断加上一个滤波来提高准确性。40KZH频率应该是25us,判断两个中断的时间差在25us左右来对回波滤波的话,超声波的可靠性有很大的提升。
  对于这个模块的话差不多就这样,不论电路还是程序软件难度都不大,以上是笔者的理解,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坛友指正,谢谢。

网友A:
判断两个中断的时间差在25us左右来对回波滤波的话,超声波的可靠性有很大的提升。

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两个中断的时间差在25us左右来对回波滤波的话,超声波的可靠性有很大的提升。

这个怎么说? ...

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两个探头之间的干扰,杂乱的波形被接收探头检测到,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回波,这个时候检波的话是可以把杂波滤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两个探头之间的干扰,杂乱的波形被接收探头检测到,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

哪里有回波电路的分析呢,想学习一下。
前段时间,折腾过超声波电路。。

网友:
用你这个,模块成本都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回波电路的分析呢,想学习一下。
前段时间,折腾过超声波电路。。

在坛里搜索超声波,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最近買了兩種 應該都是山上寨子的貨 沒電路圖 國外翻了一下 找到很接近的

网友(2018-01-03):
引用 楼主:
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两个探头之间的干扰,杂乱的波形被接收探头检测到,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但是最好还是硬件滤波
不过中断滤波会影响效率和精度

网友(2018-03-18):
TAOBAO的卖4元的,都是翻新货?

网友(2018-06-30):
楼主,您的这句话表达意思不清楚:“发送完8个脉冲的时候,P34引脚置低,发送完之后,在把P34置高”,想问下:发送8个脉冲的时候P34置低还是高阻态?